关于LCD1602的问题,屏幕的指令输入是有先后顺序么

楼主(2019-09-18):
这个屏幕的指令输入是有先后顺序么,之前用别的驱动芯片要设置都是每个设置项通过写入内部寄存器地址来设置,但是看着个LCD的资料却是直接就设置参数了,也没有输入设置项的地址,那驱动芯片是怎么来判断当前输入的参数就是个想要的那个选项的了?

求大佬解答下

楼主:
看了下指令表,难道是通过最高位1的位置来进行判断的?

网友A:
你仔细看 LCD1602 数据手册,上面有答案。

网友B:
看时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