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V8 编译问题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 cannot run cg430 - fil...

楼主(2019-09-18):
ccs编译就出问题,昨晚还是好的,今天一编译就出现问题,原本正确的程序编译后也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个是最简单的程序,还有其他程序,也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删掉重建也会出现这个问题,重启电脑也会出现这个问题,请问有高手能帮忙解决下吗cannot run cg430 - file could not be found cannot run cg430 - file could not be found        Config.c        /LCD1602                 C/C++ Problemgmake: *** [Config.obj] Error 1        LCD1602                 C/C++ Problem

gmake: Target 'all' not remade because of errors.        LCD1602                        C/C++ Problem

网友A:
如果是按照后台显示错误,先解决第一个error 一个相关文件无法找到,根据你说的话,同样问题那应该是一个软件本身自带的或者软件与电脑链接的文件的问题,你需要确定一下是哪个文件丢失,或者软件无法访问,首先你可以试一下给予这个软件管理者权限然后重启电脑,看能不能用;如果不能,尝试确定一下是哪个调用文件的问题,确定不了试着重装一下软件,或者在其他软件上跑。

当然,如果你有小伙伴有相同环境,可以让他代你跑一跑,可能可以更清楚一些问题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