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O口复位默认低电平

楼主(2019-09-18):
请问51单片机的IO口默认如何为低电平,谢谢!

网友A:
外部电路接下拉电阻,但是要注意引脚的驱动能力。

网友B:
51单片机上电的瞬间,I/O口默认为上拉输入,一般会呈现高电平,另外,有些51单片机P0端口为开漏输出,如果没接上拉电阻,是无法输出高电平

网友C:
复位后都是高电平

网友D:
如果是自己做的板,可以为引脚加上反相器,如果是现成板,你可以让程序一开始就将IO口置低。

网友E:
上电复位后,I/O端口默认高电平,是因为上电后,端口都是默认为输入状态;
输入状态下,因为有上拉或弱上拉,所以电平一般都是高电平。
复位后不能是输出,理由很简单,万一I/O口对地短路了,就可能烧掉I/O口。
上拉的目的是:
做为输入,如果没有上拉,I/O口悬浮时,读取I/O口的电平是不确定的,并且容易受到感应电压干扰;
做为输出,有了上拉,才能够输出高电平。有时内部上拉较弱,还在外面另接10K电阻上拉,例如51单片机就需要。

网友F:
你要注明:是STC的8051才行
现在用的51基本上都是以STC的为主了
但STC并不是所有的单片机都是可以设定默认开机的IO电平的,部分型号可以,部分型号是默认开机高电平的
你要下载一个你用的型号的数据手册,然后里面会有一个开机默认值的表格,所有单片机都会有这个表格的
而有的单片机则是可以设定开机默认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