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单片机的一些使用技巧总结

楼主(2019-09-18):
c8051f单片机是在MCS51单片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有继承,又有很大的创新。按照功能可分为专用型和通用型。专用型:100MHz高速型的如f12芯片;24位高分辨率AD的如f350芯片;带usb功能的芯片如f320和f340;超低功耗的芯片如f410;还有带CAN总线的芯片如f040和f060。通用型:f020,f330d等,内部带有AD,DA,SPI,I2C,WDT,PWM,uart,片内温度传感器等,有的还可以扩展外部数据总线。

以下应用c8051f单片机总结出来的经验:

1. c8051f单片机速度快,时钟频率可达到25,50甚至100Mhz!内部资源丰富!学习时推荐用c8051f330d 芯片,价格便宜,20pin dip封装,上手快!

2. 电源用计算机的usb接口5伏电源,然后串接3个1N4007或1N4148二极管可以得到3伏左右的电压!!!如果

要使用片内ad功能,电源电压需要更好些,可以使用三极管、稳压管等构成串联稳压电路,效果还是很好

的!!!重要提示,f320,f340芯片内部集成了5伏转3.3伏电路,就不需要这些电路了!!!老外把低压差稳压芯片集成在单片机内部(如何散热?),真不可思议呀!

3. 串口通信转换芯片可以不用max3232或max232,只需要2个三极管和4个电阻就可以了!我的波特率可以达到115.2kbps,很稳定!

4. c8051f330D芯片的10位ad很不错,我的采用查询方式,转换结果很满意,很稳定(转换结果在1个LSB上下变化,由于我的c8051f330D demo板3伏电源采用分立元件构成,所以软件采用了多次采样求平均值算法)!

5. f330d的da转换功能是电流型的,这样就可以测量小功率三极管直流电流放大倍数。用它提供10到20微安的电流做三极管的基极电流,集电极接3伏电源,在三极管的射极串一个精密电阻,用ad转换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然后就可以按公式算得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很遗憾这种办法不适合pnp型的三极管。

6.说一下自己动手焊接c8051f单片机贴片芯片比较实用的办法。c8051f单片机与其它单片机,DSP,ARM芯片相比较而言是脆弱的,如果焊接时不小心就很可能把芯片损坏!建议用比较好的恒温可调的烙铁,功率在30瓦左右,温度控制在260到300度,建议采用点焊而不用拉焊,焊接时烙铁放在每个引脚的时间不能太长(最好低于3秒)。上边提到的方法还不能确保芯片完好,对芯片有危害的还有带电烙铁的静电感应!烙铁质量不是太好的,焊接时可以把烙铁电源插头拔掉,呵呵,比较麻烦!以上办法还是比较有效的。

7.以前学习和使用usb是有难度的,如果现在想学习和使用usb,推荐使用c8051f320芯片,性价比高,软硬件资料很全,上手快。我自己试着做了一款c8051f320 USB demo 板,效果太棒了!!!我的c8051f320 USB demo 板有三种和计算机的接口,分别是并口(下载线),rs232串口,USB串口。

8.c8051f单片机和at89c5x,at89s5x单片机的不同之处。第一,c8051f单片机没有采用时钟12分频,因此运行速度快了一个数量级;第二,c8051f单片机采用低电平复位,而at89x5x采用高电平复位;第三,c8051f单片机内部带有晶振,其中不少的精度高,可以和外部的晶振切换工作;第四,c8051f单片机的看

门狗上电复位后已打开(所以通常要关掉),而at89s5x单片机的看门狗上电复位后关闭;第五,c8051f单片机的flash至少可以擦除编程20000次,而且可以当e2prom数据寄存器使用,而at89x5x单片机的flash最多擦除编程1000次;第六,at89x5x采用5伏供电,c8051f单片机虽然采用3伏供电,但i/o口可以承受5伏电压;第七,at89s5x单片机的一个i/o口最多有两种功能,而c8051f单片机的i/o口可以达到3种以上的功能,这是通过内部的交叉开关实现的;最后要说的是开发工具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