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独立堆栈和一般的堆栈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9-18):
独立堆栈和共用RAM的堆栈有什么区别。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独立堆栈:就是独立堆栈了,一般用层来计,少的三四层,多的十几层,就是堆栈空间有限,PIC大多单片机就是这种结构

RAM共用堆栈:就是和RAM共用堆栈,理论上来说RAM有多大,堆栈就能有多大,但实际上是有限的,8051就是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独立堆栈:就是独立堆栈了,一般用层来计,少的三四层,多的十几层,就是堆栈空间有限,PIC大多单片机就是这种结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