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VE单片机技术问题 我自己已经蒙圈

楼主(2019-09-18):
单片机有4个串口位  有一个是电脑到单片机的  有三个是 单片机到姿态传感器的  现在出现个问题  电脑到单片机的 点烧了  姿态传感器的信号点烧了 而且电源都没烧 都是信号点烧掉了 而且都是接收端 这是什么情况 ,并且还有一个单片机 芯片发烫  他为什么会发烫呢

网友A:
你没有说明情况是在下载程序后,还是调试过程中,一般烧都是由于外围模块供电造成。

网友B:
肯定是电源接错了、

网友C:
芯片发烫那就是电源内部有问题喽,也可能是IO上拉漏电严重. 不只烧了那么几个IO吧, 看上去像雷击了,环境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