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115)---震动马达模块

楼主(2019-09-18):
37款传感器与模块的提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其实Arduino能够兼容的传感器模块肯定是不止37种的。鉴于本人手头积累了一些传感器和模块,依照实践出真知(一定要动手做)的理念,以学习和交流为目的,这里准备逐一动手试试做实验,不管成功与否,都会记录下来---小小的进步或是搞不定的问题,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一十五: 震动马达模块 高低电平振动小电机 智能可穿戴式产品震动提醒模块

楼主:
微型振动马达
主要用于手机的微型振动马达是属于直流有刷电机,马达轴上面有一个偏心轮,当马达转动的时候,偏心轮的圆心质点不在电机的转心上,使得马达处于不断的失去平衡状态,由于惯性作用引起震动。

楼主:
主要特点及应用
- 永磁性空心直流马达
- 尺寸小,重量轻(圆筒)
- 径向旋转/周向旋转(扁平)
- 低噪音,低功耗
- 强振感
- 结构简单
- 可靠性强
- 响应时间短
微型振动马达主要应用于手机,玩具,保健按摩器。

楼主:
1027扁平振动马达基本参数
额定转速:        12000(rpm)
额定转矩:        1(NM)
外形尺寸:        10*2.7(mm)
产品认证:        ROHS
适用范围:        保健产品
效率:                        99.9(%)
额定功率:        0.1-3.0(W)
产品类型:        有刷直流电动机
额定电压:        2.5(V)
额定电流:        80(mA)
型号:                        1027L
主要用途:  手机、平板电脑、仪器仪表、保健按摩用品等

楼主:
震动马达模块
这是适合作为非可听指示器的小型振动马达模块。当输入为高电平时,电动机会震动,就像你的静音模式的手机一样。

特征:
- 额定电压:5.0VDC
- 工作电压:3.0 - 5.3VDC
- 额定转速:最小9000转每分
- 额定电流:最大60毫安
- 起动电流:最大90毫安
- 启动电压:DC3.7V
- 绝缘电阻:10Mohm
- 兼容性:与UNO R3/ Mega2560 兼容
- 非常适用于DIY项目

楼主:
技术规格/specifications
尺寸        21*30mm
固定孔        3mm
孔距        15mm
电压        5V
端口        数字量
马达        直径10mm 厚度2.7mm 扁平马达
驱动        MOS管 高电平触发,低电平截止
平台        Arduino、单片机

楼主:
模块特性
采用高品质手机震动马达,震动效果明显
mos放大驱动,可以直接通过啊rduino的数字口进行控制
可通过PWM控制马达的震动强度
通过此模块可以方便的完成电信号到机械震动感的转换
适用于震动感互动产品的制作,可穿戴智能设备震动提醒等

楼主: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一十五: 震动马达模块 高低电平振动小电机 智能可穿戴式产品震动提醒模块
项目:测试震动马达模块
*/

void setup()
{
pinMode(3,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3,LOW);
delay(1000);
digitalWrite(3,HIGH);
delay(1000);
digitalWrite(3,LOW);
delay(1000);
digitalWrite(3,HIGH);
delay(1000);
}

网友A(2019-10-22):
老大,怎么用了2、3还个口,而程序中只对3口做了设计 。新手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怎么用了2、3还个口,而程序中只对3口做了设计 。新手看不懂

2脚是随便插在那里的,是根空线不起作用

网友B(2021-08-05):
你好,请问如何用pwm调节占空比来调节马达震动强度

网友C(2021-10-14):
一样的模块,一样的接线,一样的程序,怎么我的就不转

网友D(2022-08-02):
请问图中 电容旁边的是什么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