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TP223金属触摸开关电路模块原理图和PCB工程文件

楼主:
包含原理图与PCB工程文件
接口设计说明:
1. 供电接5V电源;
2. 如果是数字信号,优先连接J1接口的5、6脚,即网标为D0和D1的接口;
3. 如果是模拟信号,只能连接J1接口的5、6脚,即网标为D0和D1的接口;
4. 如果是IIC接口信号,只能连接J1接口的1、2脚,即网标为AD5/SCL和AD4/SDA的接口;
5. 如果模块板数字接口数量超过2个,即J1接口的5、6脚不够,则继续使用J1接口的1、2脚。
P11跳线接口说明:
1、TOG 0,ALHB 0 ,直接模式,Q高电平有效
2、TOG 0,ALHB 1 ,直接模式,Q低电平有效
3、TOG 1,ALHB 0 ,锁存输出,上电状态 =0
4、TOG 1,ALHB 1 ,锁存输出,上电状态 =1

Altium Designer画的TTP223金属触摸开关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触摸传感器是一个基于电容感应的原理制作的触摸开关模块。人体或金属触碰传感器的镀金接触面会被感应到。 除了与金属面的直接触摸,隔着一定厚度的塑料、玻璃等材料的接触也可以被感应到,感应灵敏度随接触面的大小和覆盖材料的厚度有关。 模块有2种输出模式,可使用改变焊接跳线进行切换。如右侧图片所示,在模块上会有这样的一个用于改变模式的短路点,焊接上面两个的两个短路点,模块的模式会切换为开关模式,这个时候可以用于制作不太复杂触摸控制的台灯。短路下面两个短路点,模块的模式会切换为按键,此时可以用来代替实体按键。

在这里描述拟设计模块的规格参数
工作电压 :3.3V - 5V
工作电流 :<20mA
工作温度范围:-10℃~+70℃
接口类型:数字信号
工作模式:开关/按键模式
默认模式:按键
感应面积:15mm * 20mm
尺寸大小:37mm * 23mm
板载指示灯:红色
重量大小:5g
接口定义:
S:信号输出
+:电源(VCC)
-:地(GND)

网友A(2019-12-23):
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

网友B(2020-02-21):
这个牛逼,非常感谢

网友B:
你好,为什么只有图二,没有图一的pcb

网友B:
你好楼主,想问下为什么这么简单的电路还要做双面贴片,背面的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用意是什么

网友C(2020-09-14):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主,想问下为什么这么简单的电路还要做双面贴片,背面的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用意是什么

这是实验室的设计要求,我也不懂为啥,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