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C8单片机怎么用定时器0溢出率改变PWM频率,定时器如何设置

楼主:
麻烦大家

网友A(2019-09-19):
不是改变频率,而是改变脉宽比例,这种东西网上搜一搜很容易找到。

网友B:
用单片机自身的PCA功能就好了

网友C:
STC8系统列硬件的PWM可以直接使用,不用定时器了。

网友C:
可以设置,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D:
我刚买的,写的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是改变频率,而是改变脉宽比例,这种东西网上搜一搜很容易找到。

嗯,你这个叫做改变占空比,我知道

网友E(2019-11-03):
引用 网友D:
我刚买的,写的不错。

我也买了,以前的51不够用

网友F:
如果使用通用定时器的话,可以直接设置指向该定时器的寄存器的值,调整定时器的溢出时间和启动条件就可以了,具体寄存器的代码和设置可以直接查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G:
我给你来个试试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测试工作频率为11.0592MHz

sfr     CCON        =   0xd8;   //     //PCA控制寄存器
sbit    CF          =   CCON^7; // PCA计数器溢出(CH,CL由FFFFH变为0000H)标志。PCA计数器溢出后由硬件置位,必须由软件清0。
sbit    CR          =   CCON^6;        // 1: 允许PCA计数器计数,必须由软件清0。
sbit    CCF3        =   CCON^3;        // PCA 模块3中断标志,由硬件置位,必须由软件清0。
sbit    CCF2        =   CCON^2;        // PCA 模块2中断标志,由硬件置位,必须由软件清0。
sbit    CCF1        =   CCON^1;        // PCA 模块1中断标志,由硬件置位,必须由软件清0。
sbit    CCF0        =   CCON^0;        // PCA 模块0中断标志,由硬件置位,必须由软件清0。
sfr     CMOD        =   0xd9;      //     //PCA模式寄存器
sfr     CL          =   0xe9;      //PCA模块 16位寄存器 低字节
sfr     CH          =   0xf9;      //PCA模块 16位寄存器 高字节
sfr     CCAPM0      =   0xda;      //PCA模块0的工作模式寄存器。   //PCA模块0模式控制寄存器
sfr     CCAP0L      =   0xea;      //PCA模块0的捕捉/比较寄存器低8位。
sfr     CCAP0H      =   0xfa;      //PCA模块0的捕捉/比较寄存器高8位。
sfr     PCA_PWM0    =   0xf2;      //PCA模块0 PWM寄存器。
sfr     CCAPM1      =   0xdb;      //PCA模块1的工作模式寄存器。
sfr     CCAP1L      =   0xeb;      //PCA模块1的捕捉/比较寄存器低8位。
sfr     CCAP1H      =   0xfb;      //PCA模块1的捕捉/比较寄存器高8位。
sfr     PCA_PWM1    =   0xf3;      //PCA模块1 PWM寄存器。
sfr     CCAPM2      =   0xdc;      //PCA模块2的工作模式寄存器。
sfr     CCAP2L      =   0xec;      //PCA模块2的捕捉/比较寄存器低8位。
sfr     CCAP2H      =   0xfc;      //PCA模块2的捕捉/比较寄存器高8位。
sfr     PCA_PWM2    =   0xf4;      //PCA模块2 PWM寄存器。
sfr     CCAPM3      =   0xdd;      //PCA模块3的工作模式寄存器。
sfr     CCAP3L      =   0xed;      //PCA模块3的捕捉/比较寄存器低8位。
sfr     CCAP3H      =   0xfd;      //PCA模块3的捕捉/比较寄存器高8位。
sfr     PCA_PWM3    =   0xf5;      //PCA模块3 PWM寄存器。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INTCLKO     =   0x8f;      //中断与时钟输出控制寄存器

void main()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0;                                //定时器T0 模式0 16位自动重装载模式
    TL0 = 0x66;                                 //65536-11.0592M/12/1000
    TH0 = 0xfc;                                 //1000微秒@11.0592MHz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启动定时器
    INTCLKO = 0x01;                             //使能时钟输出

    CCON = 0x00;
//    CMOD = 0x08;                                //PCA时钟为系统时钟
    CMOD = 0x04;                                //PCA时钟为定时器T0的溢出脉冲
    CL = 0x00;
    CH = 0x00;
    CCAPM0 = 0x42;                              //PCA模块0为PWM工作模式
    PCA_PWM0 = 0x80;                            //PCA模块0输出6位PWM P1.7
    CCAP0L = 0x20;                              //PWM占空比为50%[(40H-20H)/40H]
    CCAP0H = 0x20;
    CCAPM1 = 0x42;                              //PCA模块1为PWM工作模式
    PCA_PWM1 = 0x40;                            //PCA模块1输出7位PWM  P1.6
    CCAP1L = 0x20;                              //PWM占空比为75%[(80H-20H)/80H]
    CCAP1H = 0x20;
    CCAPM2 = 0x42;                              //PCA模块2为PWM工作模式
    PCA_PWM2 = 0x00;                            //PCA模块2输出8位PWM P1.5
    CCAP2L = 0x20;                              //PWM占空比为87.5%[(100H-20H)/100H]
    CCAP2H = 0x20;
    CCAPM3 = 0x42;                              //PCA模块3为PWM工作模式
    PCA_PWM3 = 0xc0;                            //PCA模块3输出10位PWM P1.4
    CCAP3L = 0x20;                              //PWM占空比为96.875%[(400H-20H)/400H]
    CCAP3H = 0x20;
    CR = 1;                                     //启动PCA计时器

    while (1);
}

网友E:
我已经做来了,谢谢,这个51的也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