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单片机+L298N小车的问题,思考良久依然找不到问题所在。

楼主:
本人想做一辆智能小车,按照网上的资料一步步的做,在实现最基本的功能时遇到电机不转(或者说不受程序控制),研究了很久依然不知道问题所在,接线简图如下图所示:

具体问题是,按下电源后电机不转,但是拔掉IN1或IN2之后电机就转起来了(但是不受程序控制,不能按照程序在5000ms后停下来)。具体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sbit IN1 = P0^1;
sbit IN2 = P0^2;
sbit IN3 = P0^3;
sbit IN4 = P0^4;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main()
{
IN1=1;
IN2=0;
IN3=0;
IN4=1;
delay(5000);
IN1=0;
IN2=1;
IN3=1;
IN4=0;
delay(5000);
}

是我的程序有问题还是接线根本就是不对的?还是说电压有问题(12V接口是要严格要求电压在12v以上吗?网上的资料参差不齐,加上是自学,所以有些疑惑难以解决呐),望各位前辈不赐教,晚辈在此拜谢。

网友A(2019-09-19):
L298N调速采用差速法或者PWM调速

网友B:
ENA ENB引脚的使能未接,应该接+5V使能

网友C:
用P0口要加上拉电阻,或者就不要用P0口,P0的输出比较特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ENA ENB引脚的使能未接,应该接+5V使能

不是没有用到pwm调速就可以把驱动的使能端(即ENA和ENB)用跳线帽短接起来就行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298N调速采用差速法或者PWM调速

尝试用过pwm调速的,把使能端接到单片机的某个定义的io口也是遇到这种问题,所以想着从最简单开始排除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P0口要加上拉电阻,或者就不要用P0口,P0的输出比较特殊

是我搞错了吗?网上的资料好像说P0口不用加上拉电阻,其余的都要加上拉电阻哈哈哈

网友E:
使用P0口要加上拉电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使用P0口要加上拉电阻的

你好,我把io口换了,为什么还会有同样的情况发生?

网友F:
at89s51 52 都是要上拉的  1的时候是高阻态

网友G:
使能端要拉高  即ena  enb拉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把io口换了,为什么还会有同样的情况发生?

拍张图片看看呢,这车我们做得很多,以前除了驱动模块出过问题,其他都很方便。

网友H:
楼主的硬件和软件都是错误的哪能玩得转?

网友I:
你的最小系统能正常运行吗?
你的单片机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硬件和软件都是错误的哪能玩得转?

求前辈指正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你的最小系统能正常运行吗?
你的单片机芯片型号是什么?

你好,换成普通正常的单片机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单片机芯片是89c52.求前辈指正,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