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408AD单片机摇杆AD转换串口显示程序

楼主(2019-09-19):
新手上路,求大佬多多指导。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URx = P1^0;
//sbit URy = P1^1;
sbit key = P1^2;

unsigned int h = 0 ;
unsigned int l = 0 ;
unsigned int vin = 0;
void ConfigUsart();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i);
void ConfigAD();
void ADC_STC15();

void Delay1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5;
        j = 52;
        k = 19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
   EA = 1;
   ES = 1;
   ConfigUsart();
   ConfigAD();
   //IE = 0x80;
  while(1)
  {
           ADC_STC15();
         Delay100ms();
         Delay100ms();
         Delay100ms();
         Delay100ms();
         Delay100ms();
  }

}

void ConfigUsart()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ConfigAD()
{
   CLK_DIV &= ~0x20;   //ADJ = 1  //        高2位低8位
   //EADC = 1;
   P1ASF |= 0x03;
   ADC_RES = 0;
   ADC_CONTR |= 0x80 ; //开电源
   ADC_CONTR |= 0x40;  //转换速度
   //ADC_CONTR |= 0x08;
   //ADC_CONTR |= 0x00;        //P1.0
   Delay100ms();
   //delay_us(8000);
}

void ADC_STC15()
{
   unsigned int   s   = 0;

   ADC_RES = 0;
   ADC_CONTR |= 0x80 ; //开电源
   ADC_CONTR |= 0x40;  //转换速度
   ADC_CONTR |= 0x08;
  // ADC_CONTR |= 0x00;        //P1.0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while(!(ADC_CONTR & 0x10));   //等待转换完成
   ADC_CONTR  &= ~0x10;                         //关闭ADC
   //h = ADC_RES;
   //ADC_RES = 0;
   SBUF = ADC_RES;
   while(!TI);
   TI = 0;

////          static unsigned  int  i =  0;
//        unsigned int   s   = 0;
//
//        ADC_RES  = 0 ;  //  AD转换结果高位
//        ADC_RESL = 0 ;           //AD转换结果低位
//        ADC_CONTR |=0x80;  //开电源
//        //ADC_CONTR |= 0x08;   //开始ad转换
//        ADC_CONTR |= 0x04;
//        ADC_CONTR |= 0x03;
//
////        while(i==0)
////        {
////          i = (ADC_CONTR & 0x10);
////        }
//
////        ADC_CONTR &=0xEF;    //清除标志位  关闭转换
//         h = ADC_RES;
//         l = ADC_RESL;
//         s = h<<8|l;
//         vin = s * 1024 / 3 ;
//         SBUF = vin;
//         while(!TI);
//         TI = 0;
//         ADC_CONTR &=0xEF; // 关电源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i){

        for(i;i>0;i--)
        {
        _nop_();
        _nop_();
        _nop_();
        }
}

void InterruptUs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

        SBUF = SBUF;
  }
  if(TI)
  {

         TI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