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口字符取值

楼主(2019-09-19):
单片机串口收到字符串90 50 02 00 0C 0F FF   如何去掉前面两个字节,后面一个字节,中间的02 00 0C 0F四个字节只取低四位,重新组合成一个数20CF

网友A:
//90 50 02 00 0C 0F FF
void Reg(char[7] source){
        char[2] value;
        for(int i=2;i<4;i++)
        {
                source[i]=source[i]&0x0f;// 保留数据低四位
                if(i%2==1)
                 {
                 source[i]<<4; //将第3、5个数据左移4位
                 }
        }
                value[0]= source[3]|source[4];
                 value[1]= source[5]|source[6];
}
你试试这个,这个数据类什么的我没验证,但是大致是这个思路、先放到数组里,然后与运算去除高四位,或运算合并数据

网友A:
//90 50 02 00 0C 0F FF
void Regularize(char[7] source){
        char[2] value;
        for(int i=2;i<4;i++)
        {
                source[i]=source[i]&0x0f;// 保留数据低四位
                if(i%2==1)
                 {
                 source[i]<<4; //将第3、5个数据左移4位
                 }
        }
                value[0]= source[3]|source[4];
                 value[1]= source[5]|source[6];
}
思路是先位与运算去除高4位,然后将2个数据左移4位,然后再位或运算得到需要的值

网友B:
先用串口接受完数据,然后用位运算分别把四个字节的低四位取出来,组合成一个数就可以了。

网友C:
所有信息都存到数组里,再移位去取值就好

网友A:
//90 50 02 00 0C 0F FF
void Regularize(char[7] source){
        char[2] value;
        for(int i=2;i<4;i++)
        {
                source[i]=source[i]&0x0f;// 保留数据低四位
                if(i%2==1)
                 {
                 source[i]<<4; //将第3、5个数据左移4位
                 }
        }
                value[0]= source[3]|source[4];
                 value[1]= source[5]|source[6];
}
/*取值放到数据内,然后位与运算清除高4位保留低4位数据,再将2个数据位操作左移4位,再将其两两位或操作,获取想要的数据*/

网友A:
//90 50 02 00 0C 0F FF
/*将数据保存到数组内,位与操作清楚高4位保留第四位,位左移操作将其中2个数组元素左移4位,位或操作合并元素*/
void Regularize(char[7] source){
        char[2] value;
        for(int i=2;i<4;i++)
        {
                source[i]=source[i]&0x0f;// 保留数据低四位
                if(i%2==1)
                 {
                 source[i]<<4; //将第3、5个数据左移4位
                 }
        }
                value[0]= source[3]|source[4];
                 value[1]= source[5]|source[6];
}

网友D:
收到的7个字节按序保存在一个缓冲数组中  unsigned char rec_buf[7];
此时缓冲数组中的值如下:
unsigned char rec_buf[7]={0x90,0x50,0x02,0x00,0x0C,0x0F,0xFF};
解析方法:声明一个unsigned int num;
分别取每一个字节的低4位合成一个16位16进制数0x20CF:
num=((rec_buf[2]&0x0f)<<12)|((rec_buf[3]&0x0f)<<8)|((rec_buf[4]&0x0f)<<4)|(rec_buf[5]&0x0f);

网友E:
//90 50 02 00 0C 0F FF

网友E:
//90 50 02 00 0C 0F FF
unsigned char arr[]={90,50, 02,00,0C,0F,FF};
unsigned int char_change(unsigned char * arr)
{
  unsigned char al ;
  unsigned char bl ;

  sl =  (* arr(arr+2) &0x0f)<<4 ;
  sl+= * (arr+3) &0x0f;
  bl = (* arr(arr+4) &0x0f)<<4 ;
  bl+= * (arr+5) &0x0f;
  sl+=bl;
  return al<<8+bl ;

}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到的7个字节按序保存在一个缓冲数组中  unsigned char rec_buf[7];
此时缓冲数组中的值如下:
unsigned ...

谢谢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E:
//90 50 02 00 0C 0F FF
unsigned char arr[]={90,50, 02,00,0C,0F,FF};
unsigned int char_change(unsig ...

十分感谢,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