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单片机怎么驱动光耦来导通可控硅使得灯泡亮灭呢?

楼主(2019-09-19):
这是我按照板子上,抄下来的部分原理图,想知道单片机怎么控制光耦来导通可控硅?

部分原理图

部分原理图

楼主:
上图所接的负载就是接灯泡

网友A:
可控硅导通条件:一是可控硅阳极与阴极间必须加正向电压,二是控制极也要加正向电压。以上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可控硅才会处于导通状态。因此只要把光耦输出4接到可控硅正极1上就可以用光耦控制可控硅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导通条件:一是可控硅阳极与阴极间必须加正向电压,二是控制极也要加正向电压。以上两个条件必须同时 ...

师傅您好,我刚刚接触这个 不太懂,我看板子上双向可控硅正极是接的火线。光耦的4脚是接电容和一个二极管到整流桥的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导通条件:一是可控硅阳极与阴极间必须加正向电压,二是控制极也要加正向电压。以上两个条件必须同时 ...

我想请问您,如果我要用单片机控制灯泡亮灭 ,是不是只要从单片机 IO口输出高电平就可以导通了呢,低电平可控硅就截止呢

网友B:
推荐你阅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你阅读一下!

好的,谢谢您

网友C:
楼主,你去找MOC3083的资料吧,看懂了MOC3083你就会用单片机驱动220V交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17楼电路图http://www.51hei.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8294&page=1#pid746096

谢谢你 我已经解决了

楼主:
谢谢大家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在不需要调功率的情况下,不需要过零检测,我的问题是点亮灯泡,不需要调光,所以只需要高低电平控制就可以使可控硅导通。

网友E:
你调光也可以的,就是用pwm信号去驱动,主要是你的开关速度够就可以同时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调光也可以的,就是用pwm信号去驱动,主要是你的开关速度够就可以同时实现

恩恩 好的 记住了 下次有项目可以试下

网友F(2020-04-30):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在不需要调功率的情况下,不需要过零检测,我的问题是点亮灯泡,不需要调 ...

可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