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单片机程序不能使用if判断

楼主(2019-09-19):
#include <reg52.h>

sbit led = P2^0;
sbit led2 = P2^1;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void main(){

        u16 a = 1;
        if(a = 2){
                while(1){
                        led = 0 ;
                }

        }else{
                while(1){
                        led2 = 0 ;
                }
        }

}

楼主:
单片机无论如何都会运行if里面的第一个循环,而不会判断条件是真是假,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a = 2是赋值表达式,其值为2,是非零值,i所以if语句"()"内的表达式执行结果永远为真。

网友A:
a=2是赋值表达式,其值为2,是非零值,所以if中"()"内的表达式运行结果为真。所以执行第一个while语句。

网友B:
改成if(a==2)

网友C:
应该把if(a = 2)改为if(a == 2) 但根据程序a不可能会等于2,那么就只好执行else{
                while(1){
                        led2 = 0 ;
                }
这里是是个无限循环,一直使led2=0;不知道这样的程序编了后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网友D:
判断应该用a==2,两个等号,a=2一个等号是赋值

网友E:
if(a==2) 就对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无论如何都会运行if里面的第一个循环,而不会判断条件是真是假,不知道怎么回事

  if(a = 2)???难道编译时没有警告?

网友G:
语法错啦,改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H:
改成a==2,但是这个程序没啥用啊,死循环出不来。

网友I:
a = 2是赋值语句,则a值为2,是非零值,所以if语句表达式为真而运行第一个循环,判断条件应该改为:if(a==2)

网友J:
a = 2 是赋值语句,在一些编译器中默认为真,如果希望程序运行,更改为a == 2 判断语句即可。

和楼上们一样,这个程序是干什么的,个人感觉像是学校试题,,

如果希望实现什么功能,要改的地方就稍稍多了

网友K:
书写格式错误

网友L:
u16 a;
......

void main()
{
  while(1)
         {
           if(a == 2)
                {
                    led = 0 ;
                }
          else
               {
                   led2 = 0 ;
               }
        }
}

网友M:
引用 网友F:
if(a = 2)???难道编译时没有警告?

会出警告,但不是报错.

楼主:
谢谢大家了,赋值用等于,对比用直等于

网友N:
把if(a = 2)改为if(a == 2) 不知道还有其他程序吗,a没有自加 a++; a永远不会=2吧

网友O:
if是条件判断语句,if(a=2),中的a=2是赋值表达式,不是判断语句的“==”

网友P:
a=2不是比较语句是赋值  在c语言中 = 为赋值。if(a==2)

网友Q:
赋值表达式a=2结果永远为真,改为a==2就好了

网友R:
if判断里 a=2是赋值语句,需要改成 if(a==2)

网友S:
引用 网友F:
if(a = 2)???难道编译时没有警告?

有的编译器不给警告,帮你当做一条语句执行了,我最近就遇到了,找了很长时间才找到这个错误(C++,比这个程序复杂很多)

网友T:
我刚开始也犯过这种错

网友U:
if(a= 2) 改为if(a == 2)   c语言中的=是赋值 ,==是判断

网友V:
你是打算赋值2给a变量吗? a=2?a==2吧

网友W:
if(a==2),你缺少了一个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