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度控制系统需要些什么材料?求帮助

楼主(2019-09-20):
我想用红外温度传感器配合单片机做一个温度控制开关,就是当温度检测到需要的温度后,就输出电压控制,自动关火的要求,工作电压3V,请问大家需要些什么材料?

网友A:
继电器  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继电器的续流二极管,红外传感器,单片机,晶振,晶振辅助电容,单片机供电电源,焊接元件的电路板,三极管的驱动电阻,单片机的复位电路(电容+电阻)

楼主:
有没有大师来帮帮我

网友B:
沙发说的也对,其实就是一个单片机加一个红外测控,问题在于楼主都不知道需要哪些元器件,那么知道了元器件,楼主是不是能够会用呢

网友C:
是需要别人替你做?

网友D:
楼主要什么大师?最好的大师已经是成型产品,你买个实际物品,拆开看看,需要的都在里面。

网友E:
你需要怎么帮你? 如果是要程序,你搜一下,论坛有一堆可参考

网友F:
这个 TB 上面查找相关的产品,看他的产品组成,特别是入门级的,如果买成品样例,资料手册会比较全

网友G:
我做过用 4组 18B20 检测一个温控箱驱动两组发热丝和2组散热风扇的精确控制系统,试机用安捷伦专业测试仪做profile,系统升温稳定后温度漂移不会大于1摄氏度.

按照你的要求需要基本材料:
升压IC
红外传感器
单片机
阻容元件
BTA12可控硅+MOC8030 (交流控制)
APM3055 (直流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需要别人替你做?

是的,能有人帮忙做是最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  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继电器的续流二极管,红外传感器,单片机,晶振,晶振辅助电容,单片机供电电源,焊 ...

说的这些我肯定是知道的,但是有没有写红程序的单片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 TB 上面查找相关的产品,看他的产品组成,特别是入门级的,如果买成品样例,资料手册会比较全

某宝上只有红外模块,但是单片机这些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发说的也对,其实就是一个单片机加一个红外测控,问题在于楼主都不知道需要哪些元器件,那么知道了元器件 ...

现在就是想知道单片机程序跟外围电子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做过用 4组 18B20 检测一个温控箱驱动两组发热丝和2组散热风扇的精确控制系统,试机用安捷伦专业测试仪做p ...

嗯,就是这些元件,但是程序是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做过用 4组 18B20 检测一个温控箱驱动两组发热丝和2组散热风扇的精确控制系统,试机用安捷伦专业测试仪做p ...

另外温度控制这些要可以显示温度,温度到了还要输出控制,带了屏幕了需要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H:
说句你不想听的话,就算是有电路给你,你也做不了这个玩意,至少是现在做不了
一般会做的人,对于一个简单的温度控制,只要不是高精度的恒温烙铁,基本上都是可以自己画个电路自己找点元件来焊的
但你在这方面的基础不一定好,程序很有可能是写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句你不想听的话,就算是有电路给你,你也做不了这个玩意,至少是现在做不了
一般会做的人,对于一个简单 ...

是的,如果不是用红外的传感器好做,关键是要用红外的就麻烦了,所以在这里求大师帮忙了

网友I:
找个开发板的红外传感器的例子,按步骤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找个开发板的红外传感器的例子,按步骤做

某宝上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