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九齐MCU芯片做adc测交流电电压,测出来的电压值在一直变化

楼主(2019-09-20):
这个是电路图  下边是我的程序  大佬帮帮忙  万分感谢
#include <at8.h>
#include "at8_constant.h"

unsigned int v,ge,shi,bai;
unsigned int R_AIN1_DATA_HB;
unsigned int R_AIN1_DATA_LB;
unsigned int ADC_DATA;

#define UPDATE_REG(x)        __asm__("MOVR _" #x ",F")
#define A PORTAbits.PA0
#define B PORTAbits.PA4
#define C PORTAbits.PA7
#define D PORTBbits.PB3
#define E PORTBbits.PB1
#define F PORTAbits.PA1
#define G PORTAbits.PA6
#define DP PORTAbits.PA5
#define W1 PORTBbits.PB0
#define W2 PORTAbits.PA2
#define W3 PORTAbits.PA3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i);
void weixuan();

//!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void isr(void) __interrupt(0)
{
        ADRbits.ADIF = 0;
        R_AIN1_DATA_HB = ADD;
        R_AIN1_DATA_LB = 0x0F & ADR;
        ADMDbits.START = 1;
}

void main(void)
{
//    R_AIN1_DATA_HB=R_AIN1_DATA_LB=0x00;
  //----- Initial GPIO-----
    IOSTA = 0x00;
    IOSTB = 0X04;
    PORTA = 0xFF;
    PORTB = 0xFF;
    INTE  = 0x00;
//----- Initial ADC-----
        ADMD  = C_ADC_En | C_ADC_CH_Dis | C_ADC_PB2 ;
        ADVREFH = C_Vrefh_2V;
        ADR         = C_Ckl_Div1;
         ADCR  = C_Sample_8clk | C_12BIT;
        PACON = C_PB2_AIN7;
        ADMDbits.GCHS = 1;
        ADRbits.ADIF = 0;
        ADRbits.ADIE = 1;
        ADMDbits.START = 1;
        ENI();
    while(1)
    {
             while(ADMDbits.EOC==0);
             ADC_DATA = ((unsigned int)R_AIN1_DATA_HB << 4 )+ R_AIN1_DATA_LB;
            v=(unsigned int)ADC_DATA/10;
            ge = v%10;
           shi = v/10%10;
           bai = v/100%10;
           weixuan();
    }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i)
{
        switch(i)
        {
                case 0:A=0;B=0;C=0;D=0;E=0;F=0;G=1;DP=1;break;
                case 1:A=1;B=0;C=0;D=1;E=1;F=1;G=1;DP=1;break;
                case 2:A=0;B=0;C=1;D=0;E=0;F=1;G=0;DP=1;break;
                case 3:A=0;B=0;C=0;D=0;E=1;F=1;G=0;DP=1;break;
                case 4:A=1;B=0;C=0;D=1;E=1;F=0;G=0;DP=1;break;
                case 5:A=0;B=1;C=0;D=0;E=1;F=0;G=0;DP=1;break;
                case 6:A=0;B=1;C=0;D=0;E=0;F=0;G=0;DP=1;break;
                case 7:A=0;B=0;C=0;D=1;E=1;F=1;G=1;DP=1;break;
                case 8:A=0;B=0;C=0;D=0;E=0;F=0;G=0;DP=1;break;
                case 9:A=0;B=0;C=0;D=0;E=1;F=0;G=0;DP=1;break;
        }
}

void weixuan()
{
        unsigned int i,j;
        while(1)
        {
        for(i=0;i<3;i++)
        {
                switch(i)
                {
                        case(0):W1=0;W2=0;W3=1;display(ge);break;
                        case(1):/*if(v>10)*/W2=1;W1=0;W3=0;display(shi);break;
                        case(2):/*if(v>100)*/W1=1;W2=0;W3=0;display(bai);break;
                }
                j=50;
                while(j--);

网友A:
看程序你是单次测试,一般做AD都是多次测试掐头去尾取中间的均值哦,之前我用20次循环值取均值都有10个数字的跳动哦.

网友B:
你这个半波的交流电压,需要准的话,假设定时1ms中断,连续采20个数值,去掉一个最高值,取次高值*0.707可得交流有效值电压

网友C:
用这个电路,你就不怕被电到!
AD切换后,要待其充电充分后再起动测试!

网友D(2020-08-07):
逻辑写的不好

网友E:
用测直流电的算法去测交流电,再怎么平均滤波显示都一直变化的。因为交流电本身就是一直变化的,一直不变的那是直流电。测交流电要在一个频率周期采样N点,然后采用最大值法或均方根法计算。N的个数越大越精确。最大值法最简单,精度不高。均方根法最准,但耗时。

网友F:
能不能分享那两个头文件呀?让大家一窥神秘的九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