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单片机EEPROM的问题

楼主(2019-09-20):
STC单片机的EEPROM擦写次数在十万次以上,假如我某一个扇区使用的超过了极限,那么其他的扇区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编程时就要考虑EEPROM的使用寿命,不要在程序中频繁擦写EEPROM,一些需要断电保存的数据只要使用外部中断检测电源失压,立即保存。只要MCU的VCC电容能够保持几秒供电即可。保存的数据中可以包含EEPROM扇区使用信息,每次加电工作可以换用不同扇区以延长使用寿命。某一个扇区损坏,那么其他的扇区应该还能正常工作(未经实物验证),只是每次写入后要读出数据验证,以确认正常,否则换用其它扇区,并记录信息。但这会给编程增加不少麻烦。

网友B:
网上找到的官方文档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5/0305/12986480.shtm,第五章,建议是每次进行修改数据放在同一扇区,之后修改放在其他扇区。

个人认为,作为同一个单片机的E2PROM,尽管是在不同扇区,但应该是用的同一套供电,连接线,擦写次数十万次以上应不仅仅是包括E2PROM本身材质寿命,也包含这内部的连接件的使用寿命,如此解读的话,其他扇区是无法工作的,除非是分开两块的EEPROM.

以上观点仅为个人观点,但建议按照官方文档中相关说明合理使用硬件。

over~

网友C:
不影响其它扇区 换一个扇区就行了 这么小个片子 不会像SSD似的还做个分布存储的 就是一段地址对应物理区

网友D:
扇区之间的独立的,某个扇区坏了,不影响其他扇区读写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上找到的官方文档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5/0305/12986480.shtm,第五章,建议是每次进行修改 ...

我觉得就是擦写物理硬件才造成寿命影响 如果是连接也算进去 那仅读取的时候不是也要通电 假设只擦写一次 读取10万次 也会损坏吗

网友E:
当然可以使用了

网友F:
这个不是问题的重点呀
这10万次是一个保守的数字,很有可能是100万次的写入之后还可以正常使用的
这无非就是两种结果:一种就是能,一种就是不能
正常情况来说是,尽量频繁的写入EEPROM,程序员都会尽量的避开这个点的,如果一定要时时刻刻记录下内存内容的,要么是先存入RAM,要么是用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影响其它扇区 换一个扇区就行了 这么小个片子 不会像SSD似的还做个分布存储的 就是一段地址对应物理区

好的,我知道了,真是太感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时就要考虑EEPROM的使用寿命,不要在程序中频繁擦写EEPROM,一些需要断电保存的数据只要使用外部中断检 ...

嗯,真是太感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问题的重点呀
这10万次是一个保守的数字,很有可能是100万次的写入之后还可以正常使用的
这无非 ...

好的,感谢您的回答,我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单片机的EEPROM一个扇区坏了,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扇区,有时候编程需要考虑能够擦写多少次,来判断一下做出来的东西的寿命。

网友G:
寿命基本不用考虑吧,一般EEPROM写都是断电记忆数据,如果平均每天写10次,按10万次算有累计有27年,单片机产品的运行寿命基本如此吧.按道理一个扇区物理损坏只是读写失败,除非做失败循环不然还是能继续读写.话说有大佬做过实验把EEPROM写到失效的吗?

网友H:
一个药,刚过保质期,吃了会出事吗?
你的问题与这个问题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寿命基本不用考虑吧,一般EEPROM写都是断电记忆数据,如果平均每天写10次,按10万次算有累计有27年,单片机产品 ...

24C01写过呀,只写入一个地址,使用400KHZ左右的时钟,连续写一个月,好像是三十多天吧,就写不进去了,读也读不了,器件不响应了

网友I:
能擦十万次也是个神人,EEPROM是保存不需要改写数据的。没事你疯狂改写rom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