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302时钟芯片的闹钟程序,想加一个整点报时滴滴十秒

楼主(2019-09-20):
想加一个整点报时滴滴十秒的一个程序,不知道怎么写,写好了加在整个程序的哪个位置,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1602显示时钟,按K3进入时钟设置,按K1选择设置的时分秒日月,按K2加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cd1602data P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E=P2^7;   //设置液晶端口    使能信号
sbit RW=P2^5;  //读写选择  读:H/写:L
sbit RS=P2^6;  //数据命令选择  数据:H/命令:L
sbit  key1=P3^1;
sbit  key2=P3^0;
sbit  key3=P3^2;
sbit  spk=P1^7;

sbit SCLK=P3^6;   //设置时钟端口
sbit IO=P3^4;
sbit RST=P3^5;
u16 read[]={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   //设置秒分时日月周年读寄存器
u16 write[]={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设置秒分时日月周年写寄存器
u8 time[]={0x30,0x30,0x23,0x13,0x09,0x04,0x19};    //存放初始时间
u16 setmark,setplace;      //setmark检测key3是否按下,setplace选择要调整的时间块。
void delay_ms(u16 n);
void initConfiguration();
void lcdDisplay();
void lcdwrite_com(u8 datas);
void lcdwrite_datas(u8 datas);
void lcdinit();
void writebyte(u8 address,u8 datas);
u8 readbyte(u8 address);
void ds1302init();
void read_time();
void DIDI(u16);
void main()
{
  u16 i;
  initConfiguration();   //初始化
  lcdinit();
  ds1302init();
  while(1)
  {
   if(setmark==0)    //时钟正常运作
   {
    read_time();
   }
   else        //调整时间
   {
     if(key1==0)
    {
     delay_ms(1);
    if(key1==0)
    {
       setplace++;     //按下key1要调整的时间块加一
      setplace%=7;
    }
    while(i<50&&key1==0)    //等待key1松开
     {
     i++;
     delay_ms(10);
     }
     i=0;
    }

    if(key2==0)
    {
      delay_ms(1);
     if(key2==0)        //按下key2对应的初始时间加一
     {
       time[setplace]++;
     if((time[setplace]&0x0f)>9)      //换成BCD码。
     {
      time[setplace]=time[setplace]+6;
     }
     if((time[setplace]>=0x60)&&(setplace<2))  //分秒只能到59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24)&&(setplace==2))  //小时只能到23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32)&&(setplace==3))  //日只能到31
     {
      time[setplace]=1;
     }
     if((time[setplace]>=0x13)&&(setplace==4))  //月只能到12
     {
      time[setplace]=1;
     }
     if((time[setplace]>=0x8)&&(setplace==5))  //周只能到7
     {
     time[setplace]=1;
     }

     }
     while((i<50)&&(0==key2))
     {
      i++;
     delay_ms(10);
     }
     i=0;
    }
   }
   lcdDisplay();
  }
}

void delay_ms(u16 n)    //准确延时一毫秒,晶振12M
{
u16 a,b;
for(;n>0;n--)
{
  for(a=199;a>0;a--)
  {
   for(b=1;b>0;b--)
   {
     ;
   }
  }
}
}

void initConfiguration()  //初始化外部中断0
{
EA=1;
IT0=1;
EX0=1;
}
void init0() interrupt 0  //按下key3时间保持不变
{
  delay_ms(10);
  if(key3==0)
  {
   setmark=~setmark;
  setplace=0;
  ds1302init();
  }
}
void lcdDisplay()      //显示函数
{

lcdwrite_com(0x80+0x00);    //确定写数据的位置
lcdwrite_datas('2');
lcdwrite_datas('0');
lcdwrite_datas('0'+time[6]/16);    //写入年份的高位
lcdwrite_datas('0'+(time[6]&0x0f));  //低位
lcdwrite_datas('-');
lcdwrite_datas('0'+time[4]/16);
lcdwrite_datas('0'+(time[4]&0x0f));  //里面的小括号很重要
lcdwrite_datas('-');
lcdwrite_datas('0'+time[3]/16);
lcdwrite_datas('0'+(time[3]&0x0f));

lcdwrite_com(0x8c);
lcdwrite_datas('0'+(time[5]&0x07));
lcdwrite_com(0xc0);        //跳线帽Joe接vcc
lcdwrite_datas('0'+time[2]/16);
lcdwrite_datas('0'+(time[2]&0x0f));
lcdwrite_datas('-');
lcdwrite_datas('0'+time[1]/16);
lcdwrite_datas('0'+(time[1]&0x0f));
lcdwrite_datas('-');
lcdwrite_datas('0'+time[0]/16);
lcdwrite_datas('0'+(time[0]&0x0f));
}
void lcdwrite_com(u8 datas)    //lcd液晶写入指令操作        模拟时序
{
E=0;
RW=0;
RS=0;
lcd1602data=datas;
delay_ms(1);
E=1;
//delay_ms(1);
E=0;

}
void lcdwrite_datas(u8 datas)   //lcd液晶写入数据操作
{
E=0;
RW=0;
RS=1;
lcd1602data=datas;
delay_ms(1);       //延时不能太长否则调整不灵敏
E=1;
//delay_ms(1);
E=0;

}
void lcdinit()       //LCD液晶初始化
{
lcdwrite_com(0x38);   //8位总线,显示两行,5x7点阵
lcdwrite_com(0x0c);    //开显示功能,无关标
lcdwrite_com(0x06);    //光标右移,即数据依次右移
lcdwrite_com(0x01);    //清屏
lcdwrite_com(0x80);    //第一个数据位置
}

void writebyte(u8 address,u8 datas)     //在寄存器里写时间数据,模拟时序
{
u8 i;
RST=0;
_nop_();
SCLK=0;
_nop_();
RST=1;
_nop_();
for(i=0;i<8;i++)
{
  IO=address&0x01;
  address>>=1;
  SCLK=1;
  _nop_();
  SCLK=0;
  _nop_();
}
for(i=0;i<8;i++)
{
  IO=datas&0x01;
  datas>>=1;
  SCLK=1;
  _nop_();
  SCLK=0;
  _nop_();
}
RST=0;
}
u8 readbyte(u8 address)     //读寄存器里的时间数据
{
u8 i,datas,dat;
RST=0;
//_nop_();
SCLK=0;
//_nop_();
RST=1;
//_nop_();
for(i=0;i<8;i++)
{
  IO=address&0x01;
  address>>=1;
  SCLK=1;
  _nop_();
  SCLK=0;
  _nop_();
}
//_nop_();
for(i=0;i<8;i++)
{
  dat=IO;
  datas=(datas>>1)|(dat<<7);
  SCLK=1;
  _nop_();
  SCLK=0;
  _nop_();
}
RST=0;
//_nop_();
SCLK=1;
//_nop_();
IO=0;
//_nop_();
IO=1;
//_nop_();
return datas;
}
void ds1302init()      //在寄存器里写入初始时间
{
u8 i;
writebyte(0x8e,0x00);    //关闭写保护寄存器
for(i=0;i<7;i++)
{
  writebyte(write[i],time[i]);
}
writebyte(0x8e,0x80);     //打开写保护寄存器
}
void read_time()       //读取时钟时间    time数组存储
{
u8 i;
for(i=0;i<7;i++)
{
  time[i]=readbyte(read[i]);
}
}

网友A:
假设BUZ1上接VCC,在小时位增加1时P1.7输出一定频率的高电位脉冲(101010),Q1按频率通断,BUZ1出声;秒加十后P1.7输出低电位0关掉Q1便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BUZ1上接VCC,在小时位增加1时P1.7输出一定频率的高电位脉冲(101010),Q1按频率通断,BUZ1出声;秒加 ...

就是BUZ1上接Vcc,从23点到0点,会响吗?
具体程序该怎么写,加在哪个位置?
请赐教

网友B:
只要你不抄别人的程序,你就能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不抄别人的程序,你就能办到。

因为不太懂,这个是参照别人的程序写的,望指点

网友A:
即便是参照别人程序写的,也要整明白,你代码中“u8 time[]={0x30,0x30,0x23,0x13,0x09,0x04,0x19};    //存放初始时间”保存了从DS1302模块读来的实时数据,对照DS1302的Data Sheet,研读你程序代码,找到”小时“”秒“数据在time[]中的具体位置,在代码中增加”小时缓存“、”BUZ计数“变量,比较”小时缓存“与time[]中小时数据;当time[]中小时数据=”小时缓存“+1时,按顺序进行如下内容:1”BUZ计数“==10(BUZ秒数);2P1.7输出一定频率的高电位脉冲(101010),Q1按频率通断,BUZ1出声;3”BUZ计数“=”BUZ计数“-1直到”BUZ计数“=0;4P1.7输出低电位0关掉Q1;”小时缓存“=”小时缓存“+1。具体放在什么位置无所谓,学单片机的乐趣在于搞明白,然后实现自己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便是参照别人程序写的,也要整明白,你代码中“u8 time[]={0x30,0x30,0x23,0x13,0x09,0x04,0x19};    // ...

您好,我才开始学,能明白您说的意思,但是自己学疏才浅不能实现您指点的这些,望您写个范例,供我参考、学习,感激不尽

网友C:
程序中加个判断不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中加个判断不就搞定?

关键是不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