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3525A高压电源电路原理图 主回路半桥谐振,高压倍压

楼主(2019-09-20):
高压电源参数:主回路采用半桥谐振,高压采用倍压方式。
额定功率:200W
输出高压1:7KV
输出高压2:14KV
负载:油烟净化器板式电场
应用于商业、工业废气处理

KA3525A电路原理图如下:

pdf格式原理图下载:

网友A:
这高压这么大功率,大像都能倒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2019-11-08):
你这个有没有cpu部分的电路图

网友C(2022-01-28):
资料完整很重要,

网友D(2023-04-28):
嗯,现在某一个宝上太多了,200W的

网友E:
我为我的乏味道歉,但是:
1)图中,电路不谐振。
电路中没有一个元件可以读取电源变压器初级绕组中电流方向的变化,从而控制功率晶体管的开关。
KA3525A 是一款传统的固定频率 PWM 控制器(无疑非常受欢迎)。

2)静电滤波器电路中没有防止电击穿的保护措施(一根细头发就足以击穿)——这将导致功率晶体管击穿和整个电路失效。

3) 没有高压电路的放电元件(强制或自动)——这在维修(清洁)静电过滤器时非常危险(很可能对人体放电)。

网友D:
正在学习电源电路,虽然看不懂6楼说的,但是没有运放部分,没有CPU部分,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