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虾用51单片机作过SPI FLASH FATFS 文件系统么?求帮助

楼主(2019-09-20):
WQ256系列的SPI FLASH 封装比较小只有SO8
4MB到128MB 容量
对于小应用足够了!

像用51单片机去做一个FATFS文件系统 读写文件 该怎么做!

有大侠 做过木有?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A(2020-07-12):
文件系统是通用的,把驱动对接好久可以了

网友B(2023-06-05):
老哥 你成功移植了吗

网友B(2023-07-07):
引用 网友B:
老哥 你成功移植了吗

用51做的话ram太小了,后面转32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