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了一款板子,求分析一下电磁阀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9-09-20):
就是24V电源和电磁阀怎么工作的,哪里有错误?

楼主:
哪位大师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这是什么?????????

网友B:
就是单片机控制24V电磁阀,用得着抄别人的?随便2个三极管几个电阻即可控制。

http://www.51hei.com/bbs/dpj-167957-1.html

网友C:
p14端子接GND1光耦光电管导通,达林顿管导通电磁阀动作。

网友D:
电路画错了吧,电磁阀两端电压太低,不能工作

网友E:
首先,R2是不应该放那里的,R2取值220R就算24V供电,TIP饱和1V压降,电磁阀以12V启动算,电磁阀工作电流 (24V-12V-1V)/220R=50ma ,这个电流不够驱动电磁阀.
然后R4肯定错了,R4是电流取样电阻,放这里直接把电磁阀电源短路到地.
最后Q3控制也错了,肯定不是为了把Q1的B级做互控式无谓锁死.

网友F:
P14为高低电平应能控制电磁阀两端得到上正下负12V电压  或下正上负12V电压才能使电磁阀工作,P14为低电平时,光耦导通,R4与Q2和电磁阀并联,电磁阀两端电压很低,当P14为高电平时,Q2截止,此时12V电压经R2 R4加到电磁阀的下端,电磁阀的上端由于Q2截止,是否能控制电磁阀动作尚不清楚,你问电路错在哪?难道抄下来的电路是一个错误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哪位大师帮我分析一下?

图是这样的,前面有误。。。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哪位大师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抄错了,R2与R4的节点电压不到0.1V,电磁阀无论如何都无法工作。

网友H:
有什么好分析的,电磁阀就是个电吸铁石,给电你就吸合。

网友I:
后面的图还是感觉有问题
0.56R / 2W  应该是电流检测的,前面几个管子 应该是过流保护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图是这样的,前面有误。。。

这个图还是有错,Rc应该是电流取样电阻。一旦电磁阀过流,Rc上端电压达到Q0导通阈值启动保护电路,但楼主的保护电路还是错误的。

网友F:
是真抄别人的还是自己杜撰的,前后图区别太大,而且器件的标注也变化也大,控制继电器,右半部分就可以了,左半部分电路不完整,也不知是不是保护电路

网友E:
还是有误,Q0的功能不是这样,Q20的线路已经通了.Q0和Q15还有外置线路并且Q0的D极不会这样接在Q20的E极.

网友J:
这个电路你先分为2部分,把左下Q0  IRF530剥离,右上P34接GND1,这样你就能理解电磁阀是怎样工作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