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保护板的一个想法

楼主(2019-09-20):
锂电池长期储存保护板的耗电也是一个电量损失,如果达到毫安量级也不可忽视。锂电长期储存的时候可不可以把保护板全部断开?用时再接上?

网友A:
如果你能记得住,你可以这样做。加个开关,你去合、闭吧。

网友B:
1、你说问题确实存在。
2、理论上,技术ASIC 单片机技术都可以是实现你所说的目标。
3、归根到底,这个问题还是由应用场景的迫切性性决定的。
4、保护板的静态功耗并不比锂电池本身的自放电大多少,换一种说法:锂电如果需要长期储存,即使保护板完全断开,锂电也需要定期维护性补充电到50-80%之间。
5、锂电池由于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必然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保护板除开保护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均衡,其作用就是补偿电池组内各个电芯的个体差异。
  综上所述,保护板自身的功耗再锂电池组的耗电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能记得住,你可以这样做。加个开关,你去合、闭吧。

测量保护板耗电很麻烦把?16组电池要断开16条线!究竟有多大功耗不得而知。频繁拔插18针插件也不现实,但总接着怎么说也是个损失,一个月就是720小时!

网友C:
楼主,动力电池主要求稳定,保护板ua/na级这点耗电对ah级电池那是百万分之一级别的损耗,没有必要再去搞开关.拔插的稳定性一两次还行,一旦一两年过去,该磨损也磨损了老化也老化了,就等着保护板接收不到标准电压开始误保护和保护失效了.

网友D:
保护板的耗电达到毫安量级,说明保护板本身有问题。

网友E:
楼上正解,自耗电能达到毫安级的保护板的存在毫无意义

网友F(2020-01-19):
在用于生产的情况下,保护板和电芯的连接是通过镍带来连接的,如果拆电芯,可能会烙铁碰到电芯本身,这对电芯也是不好的。一般加上保护板,保护板本身静态功耗可以达到20uA以内,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G:
保护板如果达到“毫安量级”,那只有把这个保护板丢了吧,不可能这么大

网友H:
毫安级的一定有问题

网友I:
可以设计一个电压检测回路,如果充电时候保护板通过继电器或可控硅等原件自动投入

网友J:
保护板本身静态功耗可以达到20uA以内,没有什么问题。电池本身也会放电

网友K:
我们需要随时监控锂离子电池的电压,温度,健康状态,充电状态等。 为了保护锂离子电池,必须保持保护电路导通,即使将其存储在架子上也是如此。为了减少电池保护板的功耗,工程师将电流消耗降低到了微安级。我们不应该担心太多。

网友L:
可以,动手的乐趣为正,实用性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