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式压力传感器介绍 附资料图纸

楼主:
      各位学友们大家好,这里先声明下哈,本人是专业写电子秤软件的工程师,平常使用压力传感器比较多,最近手头项目不是很多,所以有空逛下论坛,发现不少朋友比较想了解下压力传感器的知识,在这里的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压力传感器的知识,有写的不好的地方请各位大神多多担待,指正,我一定虚心向大家学习。
      目前市面上电子秤用的最多的压力传感器是电阻式的,分全桥和半桥2种形式,全桥是一根铝棒上面贴有应变计,出线是四根线,分别是参考电压输入E+和E-,差分信号输出S+,S-。半桥相对全桥来说,应变计只有一半,需要4组半桥来组成一个全桥,具体接线方式在附件图纸里有标识,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问我。半桥的传感器只有3根线输出,一半颜色分为黑,白,红三色。电阻式压力传感器内部各方向的电阻一般值为1K,在压力作用情况下,阻值会发生改变。
      电阻式压力传感器的几个主要参数有:1.输出灵敏度,一般厂家会标识XXMV/V,代表每V激励下全量程的输出电压差。2.零点平衡,代表空载情况下,差分电压输出。3.零点温漂,在不同温度下,零点电压的差值。4.灵敏度温漂,输出灵敏度受温度的影响输出的差异。5.非线性,理论上压力的大小和输出电压的大小应该是程线性的,实际不是这样的,压力传感器的输出和压力直接的函数类似一个抛物线,所有软件上有标定这个说法。6.重复性,同样重量多次测试时候,输出灵敏度的值的变化。7.蠕变,重量压在传感器上不移开,3分钟之后的输出电压和3分钟之前的差值。8.安全过载,传感器理论上能承受的最大压力值。9.配级误差,这个主要针对半桥传感器,4个半桥组成全桥的时候,4个输出电压最大的电压差,一般人体秤180KG的建议控制在60个数以内。
      压力传感器软件处理方面主要是几个问题点需要多注意:1.前期的选型,比如你要做多大量程,分辨率是多少的,根据自己MCU的AD的位数去选择传感器。2.AD信号的处理,目前市面上处理这块的AD一般都是24位了,抛开一些干扰,基本上有效位都在17位的样子,满足大部分需求,AD软件上主要是开启AD后前几笔AD的丢弃,以及后续AD的滑动平均,判稳。3.标定,软件上对压力传感器的输出AD进行段位标定,一般180KG的人体秤,标定50KG 100KG 150KG三个点,5KG的厨房秤标定1KG 2KG 4KG三个点,当然,也有人标定其他点的。不同算法的差异主要在AD滑动处理和判稳这块,同时也可以调节AD的输出速率来加快处理,高手的软件是AD又快又稳。
       以上,写的不是很详细,也献丑了哈,如果大家有这方面问题不懂的,欢迎大家问我,一起学习研究。

网友A(2019-10-21):
想请教点问题

网友B(2019-12-17):
        共享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C(2025-07-14):
原来是大师级的

网友D:
好,,,,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E:
给出个链接  才方便测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