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打印存在一些疑问

楼主(2019-09-20):
正在学习原子的例程,存在一些疑问
对于USART_RX_STA bit15和bit14我知道意思,不明白为何在接收到0x0d和接收成功后USART_RX_STA这个变量从0x0000变为0x4000和0x8000,这个通信协议是定义在程序哪个地方?能否修改该通信协议?比如bit0-12作为数据位,bit13作为0x0d,bit14作为0x0a,bit15作为接收成功标志。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f EN_USART1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注意,读取USARTx->SR能避免莫名其妙的错误
u8 USART_RX_BUF[USART_REC_LEN];     //接收缓冲,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
//接收状态
//bit15,        接收完成标志
//bit14,        接收到0x0d
//bit13~0,        接收到的有效字节数目
u16 USART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 SYSTEM_SUPPORT_OS                 //如果SYSTEM_SUPPORT_OS为真,则需要支持OS.
        OSIntEnter();
#endif
        if(USART1->SR&(1<<5))        //接收到数据
        {
                res=USART1->DR;
                if((USART_RX_STA&0x800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_RX_STA&0x4000)//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USART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SART_RX_STA|=0x8000;        //接收完成了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res==0x0d)USART_RX_STA|=0x4000;
                                else
                                {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0X3FFF]=res;
                                        USART_RX_STA++;
                                        if(USART_RX_STA>(USART_REC_LEN-1))USART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if SYSTEM_SUPPORT_OS         //如果SYSTEM_SUPPORT_OS为真,则需要支持OS.
        OSIntExit();
#endif
}
#endif

网友A:
串口接收程序不是你写的,所以你不知道。
猜猜也知道:
1、串行接收服务程序中,会依据地通讯的协议对每一个接收到的字节进行识别处理,包括接收到的开始符、结束符,校验、字节数等等。
2、收到有效字节后,会放入到指定的缓冲区,以备你使用。
3、另外它还做了一个标记供你适时判断,它就是:USART_RX_STA!
4、至于 USART_RX_STA = ?,当然由串行接收服务程序决定了,它想让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自然它会在恰当的时候让它= 4000H 或 4000H 了。
如果你自己写这段串行接收程序,你也同样能做到这样!

网友B:
USART_RX_STA是自己定义的一个(unsigned short  int)类型的16位状态标志变量,以第14位(0x4000)标志接收到了0x0d,以第15位(0x8000)标志已经接收0x0a,即规定了只能连续接收到(0x0d、0x0a)则标志一个数据包接收完成了,否则接收错误。USART_RX_STA剩余的14位则用来做接收数据包的长度,如果接收数据包不做限制,则最大可接收2的14次方个字节。
你要自己改当然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