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简单且可行的LCD12864的显示 单片机程序

楼主:
在用51单片机做停车场实验的时候一直无法让LCD12864正常显示,用了比较久的时候才完成了这样一个简单且可行的程序,亲测可用。并附上LCD12864的手册与ST7920中文字型码表。这是实验时成功显示的图片:

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CD_DB  P0         //LCD12864显示数据接口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CD_RS=P2^6;         //定义LCD12864使用的IO口
sbit LCD_RW=P2^5;
sbit LCD_EN=P2^7;
sbit DSdat=P3^4;

u8 usablespace;          //停车场可用空间
u16 time1;                                         //停车时间
u8 fee;                                                 //停车费用
//---车牌首位汉字显示数据编码---//
code u16 platenumber[32]={0xBEA9,0xBDF2,0xBBA6,0xD3E5,0xD5E3,0xC3F6,0xD4C1,0xBCBD,0xBDFA,0xC3C9,        //京 津 沪 渝 浙 闽 粤 冀 晋 蒙
                          0xC1C9,0xBCAA,0xBADA,0xCBD5,0xCDEE,0xB8D3,0xC2B3,0xD4A5,0xB6F5,0xCFE6,    //辽 吉 黑 苏 皖 赣 鲁 豫 鄂 湘
                                      0xB9F3,0xC7ED,0xB4A8,0xB9F1,0xD4C6,0xB2D8,0xC9C2,0xB8CA,0xC7E0,0xC4FE,0xD0C2,0xA1A0};  //贵 琼 川 桂 云 藏 陕 甘 青 宁 新 无
u8 car1[10]={22,0x11,0x11,0x12,0x01,0x02,0x03,13};         //车辆账户信息:车牌省位0,车牌市位1,号牌编号2~6,余额7

void delay_12864(u16 del)                //LCD12864延时函数
{
u16 i;
for(i = 0; i < del; i++){; }
}

void Init_LCD(void)                           //初始化LCD控制端口函数
{
   LCD_RS=1;                                  //输出数据LCD_RS和LCD_EN清零
   LCD_RW=0;
   LCD_EN=0;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8 command)          //LCD12864写指令函数
{
LCD_EN=0;
LCD_RS=0;         //写指令
LCD_RW=0;         //写入
LCD_DB=command;//赋值给D0-D7对应的IO引脚
delay_12864(50);
LCD_EN=1;          //允许
delay_12864(50);
LCD_EN=0;
}

void LCD_write_data(u8 dat)                        //LCD12864写数据函数
{
LCD_EN=0;
LCD_RS=1;          //写数据
LCD_RW=0;          //写入
LCD_DB=dat;//赋值给D0-D7对应的IO引脚
delay_12864(50);
LCD_EN=1;           //允许
delay_12864(50);
LCD_EN=0;
}

void LCD_init(void)                                //初始化LCD12864显示设置函数
{
delay_12864(10000);
LCD_write_command(0x30);//功能设置
delay_12864(20);
LCD_write_command(0x30);//功能设置
delay_12864(20);
LCD_write_command(0x0c);//显示开关控制
delay_12864(20);
LCD_write_command(0x01);//显示清除
delay_12864(1200);
LCD_write_command(0x06);//显示清除
delay_12864(50);
}

void LCD_SHOW()                                  //LCD显示函数
{
     Init_LCD();                              //初始化LCD控制端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显示设置
         LCD_write_command(0x80);        //第一行数据指针地址
//-------------第一行显示内容-------------//
     LCD_write_data(0xBF); //空
     LCD_write_data(0xD5);
     LCD_write_data(0xB3); //车
     LCD_write_data(0xB5);
     LCD_write_data(0xCE); //位
     LCD_write_data(0xBB);
         LCD_write_data(0xA1); //:
     LCD_write_data(0xC3);
     LCD_write_data(0x20);
     LCD_write_data(0x20);
         LCD_write_data(usablespace/10+'0'); //空车位十位
     LCD_write_data(usablespace%10+'0'); //空车位个位
     LCD_write_data(0xB8); //个
     LCD_write_data(0xF6);
     LCD_write_data(0x20);
     LCD_write_data(0x20);
//-------------第三行显示内容-------------//
     LCD_write_data(0xCA); //时
     LCD_write_data(0xB1);
     LCD_write_data(0xB3); //长
     LCD_write_data(0xA4);
     LCD_write_data(0xA1); //:
     LCD_write_data(0xC3);
     LCD_write_data(time1/600+'0'); //停车小时 十位
     LCD_write_data(time1/60%10+'0'); //停车小时 个位
     LCD_write_data(0xD0); //小
     LCD_write_data(0xA1); //
     LCD_write_data(0xCA); //时
     LCD_write_data(0xB1); //
     LCD_write_data(time1%60/10+'0'); //停车分钟 十位
     LCD_write_data(time1%60%10+'0'); //停车分钟 个位
     LCD_write_data(0xB7); //分
     LCD_write_data(0xD6); //
//-------------第二行显示内容-------------//
     LCD_write_data(0xB3); //车
     LCD_write_data(0xB5);
     LCD_write_data(0xC5); //牌
     LCD_write_data(0xC6);
     LCD_write_data(0xBA); //号
     LCD_write_data(0xC5);
     LCD_write_data(0xA1); //:
     LCD_write_data(0xC3); //
     LCD_write_data(platenumber[car1[0]]>>8); //车牌省位
     LCD_write_data(platenumber[car1[0]]&0xff);
     LCD_write_data(car1[1]+'0'); //车牌市位
     LCD_write_data(car1[2]+'0'); //车牌号编码
     LCD_write_data(car1[3]+'0');
     LCD_write_data(car1[4]+'0');
     LCD_write_data(car1[5]+'0');
     LCD_write_data(car1[6]+'0');
//-------------第四行显示内容-------------//
     LCD_write_data(0xCD); //停
     LCD_write_data(0xA3);
     LCD_write_data(0xB3); //车
     LCD_write_data(0xB5);
     LCD_write_data(0xB7); //费
     LCD_write_data(0xD1);
     LCD_write_data(0xD3); //用
     LCD_write_data(0xC3); //
     LCD_write_data(0xA1); //:
     LCD_write_data(0xC3); //
     LCD_write_data(fee/10+'0'); //停车费十位
     LCD_write_data(fee%10+'0'); //停车费个位
     LCD_write_data(0xD4); //元
     LCD_write_data(0xAA); //
     LCD_write_data(0xA1); //无
     LCD_write_data(0xA0);
         delay_12864(10);
}

void main()                        //主函数
{
  usablespace=50;
  time1=33;
  fee=5;

while(1)
{
         LCD_SHOW();                //LCD12864进行显示
}
}

网友A(2020-03-10):
请问DSDATA是什么?如何连接?

网友B(2021-07-26):
这是带字库的吗

网友C:
您好,请问有连接的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