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读卡模块与51单片机开发板连接不上?

楼主:
如图所示,我连线是按照附件main.h的来连的。但就是上位机程序点那个“测试读卡器”没有任何反应,(放不放卡在上面都一样),等我把单片机开发板的电源断了,才显示一句“连接失败”。一开始就是直接烧写main.c产生的hex文件进单片机,然后在我的电脑-管理改过串口,将原来COM3改为COM1,那个上位机程序就不会报英文错误了,也能修改串口波特率相关信息。然后模块的供电3.3V 我是用单片机开发板上的5V供电口,接两个电位器分到3.3V,按道理说没有其他错误了呀,为什么还是连不上我的上位机(电脑)呢? 麻烦懂的大哥教教,红包什么的,私聊我QQ也行,名字就是QQ。
这种通信不是RC522-单片机开发板-电脑上位机程序   就这个流程啊,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A(2019-09-20):
那个上位机程序跟win10 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A:
这个模块通信叫 SPI

网友B:
我试过是可以的,电脑供电时读出卡后,声音小一点而已,单独电源供电声音大一点,我直接把程序写在STC89C52中,端口连接如下:
sbit     MF522_SDA  = P2^7 ;                    //SDA
sbit     MF522_SCK  = P2^6;         //SCK
sbit     MF522_MOSI = P2^5;         //MOSI
sbit     MF522_MISO = P2^4;         //MISO
sbit     MF522_RST  = P2^2;         //RST
//指示灯
sbit     LED_GREEN  = P1^0;
//蜂鸣器引脚定义
sbit     Speaker    = P2^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是可以的,电脑供电时读出卡后,声音小一点而已,单独电源供电声音大一点,我直接把程序写在STC89C52中, ...

你好,请问你也是使用的和我图片一样的上位机程序吗?你单片机晶振也是11.0...Mhz吧?

网友C:
我的也是用电脑连不上,不过用单片机可以读出卡号,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D(2020-11-10):
去问你的IC卡操作程序怎么弄的啊,我会显示非法访问,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