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8B20的多点温度测量监控系统设计(LCD1602+报警模块+液晶)

楼主(2019-09-20):
设计概述
基于DS18B20的多点温度测量监控系统设计,以AT89C52单片机作为主控制器,不断循环读取4组DS18B20(T1、T2、T3和T4)温度数据,同时使用LCD1602液晶循环显示4组测取的温度值以及每组设定的温度上下限值,通过按键可设置每组温度报警上下限和液晶显示的模式(循环显示模式和手动切换显示模式)。当前组的温度值若不在设定范围内,则蜂鸣器报警,对应的LED灯点亮;具体过程为:温度高于上限值,红色LED灯点亮;温度低于下限值,蓝色LED灯亮。

多点测温
由于每个DS18B20内部均有一个独立的64位序列号,单片机通过序列号可以对一条总线上的多支DS18B20进行控制,读取他们的温度。单总线本身也可以向所挂接的多个DS18B20供电,而无需额外电源。4组温度传感器的连接网络如下。

系统仿真图

PCB原理图

仿真结果分析
把在KEIL里编译、调试生成的Multi_temp的hex文件导入到Proteus中的AT89C52里进行仿真,整体结果如下:
(1)开机LCD显示界面
(2)系统正常状态下,循环显示4组DS18B20的温度值以及各组设定的温度上下限值

(3)由上图可以看出T1的温度值,低于设定的温度下限值,蜂鸣器报警,且相应的LED指示灯点亮

主程序设计
void main()
{
        uint i;
        Kaiji_LCD_Mode();
        init();
        for(i=0;i<5;i++)
        {
                tmpchange0();
                TT0=tmp0();
                tmpchange1();
                TT1=tmp1();
                tmpchange2();
                TT2=tmp2();
                tmpchange3();
                TT3=tmp3();
                delay(500);
        }
        Init_LCD_Mode();
        Mode=0;
        //主循环
        while(1)
        {

                 key();

                //节点温度显示
//                IF(set==0)
//                {
                        if(Mode==0)
                        {
                                tmpchange0();
                                TT0=tmp0();

                                Data_WD(TT0,ZF1,Mode,TEMH1,TEML1,ZFH1,ZFL1,set);  delay(25);
                        }
                        else if(Mode==1)
                        {
                                tmpchange1();
                                TT1=tmp1();

                                Data_WD(TT1,ZF2,Mode,TEMH2,TEML2,ZFH2,ZFL2,set);  delay(25);
                        }
                        else if(Mode==2)
                        {
                                tmpchange2();
                                TT2=tmp2();

                                Data_WD(TT2,ZF3,Mode,TEMH3,TEML3,ZFH3,ZFL3,set);   delay(25);
                        }
                        else if(Mode==3)
                        {
                                tmpchange3();
                                TT3=tmp3();

                                Data_WD(TT3,ZF4,Mode,TEMH4,TEML4,ZFH4,ZFL4,set);  delay(25);
                        }
                }
if(((TT0/100==0&&TT0/10%10==0&&TT0%10==1)!=1)&&((ZF1==0&&ZFH1==0&&ZFL1==0&&((TT0>=TEMH1*10)                     ))||(ZF1==0&&ZFH1==0&&ZFL1==1&&TT0>=TEMH1*10)                                   ||(ZF1==0&&ZFH1==1)||(ZF1==1&&ZFH1==1&&(TT0<=TEMH1*10))    ))
                                {
                                        LED1=0;
                                        flag_BJ1=1;
                                }
                                else
                                {
                                        LED1=1;
                                        flag_BJ1=0;
                                //        BUZZER=1;
                                }                                                                                 if(((TT0/100==0&&TT0/10%10==0&&TT0%10==1)!=1)&&((ZF1==0&&ZFH1==0&&ZFL1==0&&(             (TT0<=TEML1*10)))                                         ||(ZF1==1&&ZFH1==0&&ZFL1==1&&TT0>=TEML1*10)              ||(ZF1==1&&ZFH1==1&&(TT0>=TEML1*10))    ||  (ZF1==1&&ZFL1==0)))
                                {
                                        LED5=0;
                                        flag_BJ1=1;
                                }
                                else
                                {
                                        LED5=1;
                                        flag_BJ1=0;
                                //        BUZZER=1;
                                }
                                 if(((TT1/100==0&&TT1/10%10==0&&TT1%10==1)!=1)&&((ZF2==0&&ZFH2==0&&ZFL2==0&&((TT1>=TEMH2*10)                     ))||(ZF2==0&&ZFH2==0&&ZFL2==1&&TT1>=TEMH2*10)                                   ||(ZF2==0&&ZFH2==1)||(ZF2==1&&ZFH2==1&&(TT1<=TEMH2*10))    ))
                                {
                                        LED2=0;
                                        flag_BJ2=1;
                                }
                                else
                                {
                                        LED2=1;
                                        flag_BJ2=0;
                                //        BUZZER=1;
                                }
                                                        if(((TT1/100==0&&TT1/10%10==0&&TT1%10==1)!=1)&&((ZF2==0&&ZFH2==0&&ZFL2==0&&(             (TT1<=TEML2*10)))                                         ||(ZF2==1&&ZFH2==0&&ZFL2==1&&TT1>=TEML2*10)              ||(ZF2==1&&ZFH2==1&&(TT1>=TEML2*10))    ||  (ZF2==1&&ZFL2==0)))
                                {
                                        LED6=0;
                                        flag_BJ2=1;
                                }
                                else
                                {
                                        LED6=1;
                                        flag_BJ2=0;
                                //        BUZZER=1;
                                }
                                         if(((TT2/100==0&&TT2/10%10==0&&TT2%10==1)!=1)&&((ZF3==0&&ZFH3==0&&ZFL3==0&&((TT2>=TEMH3*10)                     ))||(ZF3==0&&ZFH3==0&&ZFL3==1&&TT2>=TEMH3*10)                                   ||(ZF3==0&&ZFH3==1)||(ZF3==1&&ZFH3==1&&(TT2<=TEMH3*10))    ))
                                {
                                        LED3=0;
                                        flag_BJ3=1;
                                }
                                else
                                {
                                        LED3=1;
                                        flag_BJ3=0;
                                //        BUZZER=1;
                                }
                                         if(((TT2/100==0&&TT2/10%10==0&&TT2%10==1)!=1)&&((ZF3==0&&ZFH3==0&&ZFL3==0&&(             (TT2<=TEML3*10)))                                         ||(ZF3==1&&ZFH3==0&&ZFL3==1&&TT2>=TEML3*10)              ||(ZF3==1&&ZFH3==1&&(TT2>=TEML3*10))    ||  (ZF3==1&&ZFL3==0)))
                                {
                                        LED7=0;
                                        flag_BJ3=1;
                                }
                                else
                                {
                                        LED7=1;
                                        flag_BJ3=0;
                                //        BUZZER=1;
                                }
                                 if(((TT3/100==0&&TT3/10%10==0&&TT3%10==1)!=1)&&((ZF4==0&&ZFH4==0&&ZFL4==0&&((TT3>=TEMH4*10)                     ))||(ZF4==0&&ZFH4==0&&ZFL4==1&&TT3>=TEMH4*10)                                   ||(ZF4==0&&ZFH4==1)||(ZF4==1&&ZFH4==1&&(TT3<=TEMH4*10))    ))
                                {
                                LED4=0;
                                        flag_BJ4=1;
                                }
                                else
                                {
                                        LED4=1;
                                        flag_BJ4=0;
                                //        BUZZER=1;
                                }
                                if(((TT3/100==0&&TT3/10%10==0&&TT3%10==1)!=1)&&((ZF4==0&&ZFH4==0&&ZFL4==0&&(             (TT3<=TEML4*10)))                                         ||(ZF4==1&&ZFH4==0&&ZFL4==1&&TT3>=TEML4*10)              ||(ZF4==1&&ZFH4==1&&(TT3>=TEML4*10))    ||  (ZF4==1&&ZFL4==0)))
                                {
                                LED8=0;
                                        flag_BJ4=1;
                                }
                                else
                                {
                                        LED8=1;
                                        flag_BJ4=0;
                                //        BUZZER=1;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uchar m;
        TH0=0x4b;
        TL0=0xff;
        m++;
        if(m%10==0&&(flag_BJ1==1||flag_BJ2==1||flag_BJ3==1||flag_BJ4==1))
        {
                BUZZER=~BUZZER;
        }
        if(flag_BJ1==0&&flag_BJ2==0&&flag_BJ3==0&&flag_BJ4==0)
        BUZZER=1;
        if(m%10==0)
        {shanshuo=!shanshuo;}
        if(m==40)
        {
                m=0;
                if(flag==0)
                Mode++;
                if(Mode>=4)
                Mode=0;
        }
}

网友A:
可以上传分享一下详细的仿真及原理图、程序源文件吗?

网友B:
楼主,如果用12864多好,一次可以显示4组。

网友C:
资源不行呀,广告

网友D:
大神啊!用红外温度传感器好做吗?

网友E:
不错,就是单片机好老了

网友F(2020-03-23):
可以上传程序和仿真吗?这个功能很好啊。

网友G:
可以分享一下电路图和程序吗?谢谢

网友H(2020-04-22):
楼主,这个项目的资料还有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I(2020-06-13):
楼主有没有流程图啊

网友J(2020-09-27):
能不能分享一下,完整的仿真原理图,程序源文件

网友K(2022-01-04):
求求分享一下源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