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单片机中断的问题,这样会起冲突吗?谢谢

楼主(2019-09-20):
就是想问下
void Intrrupt_Init(){
TMOD=0x19;
TH1=0;
TL1=0;
TH0=0;
TL0=0;
IT0=1;
IT1=1;
EX0=1;
EA1=1;
}
void UsartInit(){
SCON=0x50;
TMOD |= 0x20;
PCON=0x80;
TH1=0xf3;
TL1=0xf3;
EA=1;
ES=1;
TR1=1;
}
void main(){
Intrrupt_Init();
UsartInit();
}

这样会起冲突吗?

网友A:
中断不会引起冲突,只是定时计数器1在中断初始化中使用方式1,在串口初始化中使用方式2,而且是采取或的方式,即变为了方式3,估计串行通信无法通信,在需要使用定时方式1的时候若不重新初始化也无法完成T1的定时方式1的功能

网友B:
当然有问题 main函数要有循环。循环后不断的初始化中断参数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