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利用51单片机做一个测温系统,希望大佬提供一下思路

楼主(2019-09-21):
想利用51单片机测量一下一个煤油管内部的温度,希望可以将热敏电阻伸进煤油管后再转成AD邓方式进行温度显示

网友A:
这个首先要考虑的是防爆问题

网友B:
可以用热敏电阻搭建一个电桥,当电桥不平衡时,测量电桥两电阻中间的电流,然后输入至LM358进行运算放大,放大后的电压输入至12位AD转换器,再转换为实际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