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来看这个LCD逻辑表

楼主(2019-09-21):
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这个LCD的显示,或者原理。这是一个收音机的显示频,表格上的1到17的表格表示什么,要怎么才能转换成8字??请大佬告知,谢谢!!!

网友A:
横竖的交叉点就是对应的点亮处

网友B:
PIN=引脚
数字的A-G是数码管固定的每一笔的编号,每个数字都是一样的,表格只在“2”标志出来而已,其它数字也是一样的
LCD中每次只能亮一个点,然后扫描显示所有的点
比如,你要点亮钥匙,看好表格来找:16脚输出波形,2脚来控制显示
         你要显示“MHZ”,6脚输出波形,4脚来控制

一般来说,如果是有驱动IC的话,像12864这种,那就是要显示的哪个数据输出高电平,由COM来输出低电平
如果是没有驱动IC的话,数据输出大多是交流的矩形波COM也是对应的

网友C:
表格上的1-17对应该模块的17个引脚,,COM1-COM4分别是各段的公共端,如COM1接地,第5脚接高电平能够使电池符号的BT1段亮,第6脚接高电平,能够使字符PM点亮,第7脚接高电平,能够使字符AM点亮,第9脚接高电平,能够使信号强度的最右边一根点亮,第10脚接高电平,能够使第4个数码管的A段亮,第11脚接高电平,能够使第4个数码管的F段亮,第12脚接高电平,能够使第3个数码管的A段亮,第13脚接高电平,能够使第3个数码管的F段亮,第14脚接高电平,能够使第2个数码管的A段亮,第15脚接高电平,能够使第2个数码管的F段亮,第16脚接高电平,能够使第1个数码管的AGDE四段亮,当COM2接高电平时,看相对应的那一行就行

网友D:
1-17代表1-17条线,驱动线com的4条线与其他13条线组成矩阵,然后矩阵对应的点就是屏幕对应的点亮位置

楼主:
学习了,多谢各位大佬的指点迷津

楼主:
我按照这个表的顺序写入代码中,发现跟表里的符号有很多对不上的,一开始我以为是我写错了,研究了一天都没有弄出来,后面一排排点亮后,才发现这个逻辑表是错误的,跟显示频是对不上号的,就只有数码管的8字对的上。其他的都是要重新排过。

网友E(2019-12-25):
9-16是数码管笔划段,其他看成像素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