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主程序使用RET结尾?ret不是返回指令吗

楼主(2019-09-21):
为什么主程序使用RET结尾?ret不是返回指令吗

网友A:
RET是返回指令,但书中并没有说明这是主程序,汇语语言的主程序一般存放在0000H开始的存储器中,书中例子用ORG 1000H说明了下面一段程序存放在1000H开始的地方,没有认为是主程序,所以加了一条RET指令

网友B:
call 和 ret要成对使用。

网友C:
哥们,你这书不能用来学汇编了
估计是学校教材,应付一下考试还行,学汇编是不行的
1,这程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也不严谨
2.没有输出,你没有办法知道怎么验证结果
3.一个数的平方,必须考虑运算结果是大于255的,所以,至少是要用两个8位的地址来存放
4.汇编运行的第一条指令是复位指令,它的地址是00H,
所以,严谨的汇编程序应该是以ORG 00H开始的,当然,我没有试过直接不用跳过中断向量的,也就不知道这样写有没有问题,只是感觉代码不严谨而已

这玩意就像学三极管放大电路一样,Rb在这里Rc在这里,Ib多大,Ic多大,然后就这样那样的,搞得很多学完模电了依然不能正确的设计一个有实际作用的三极管放大电路

汇编其实是没有那么难的,记完那十来条常用的指令,多写代码少仿真就可以了

网友D:
这就是主程序段的返回啊,有什么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