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安卓手机学习51单片机汇编工具

楼主(2019-09-21):
如题,手机学习方便,电脑携带不方便

网友A:
放弃这个想法吧
就算是有这个工具,实际操作是很难的
就汇编而言,就算电脑的界面我都觉得屏幕有点小了,有时候三四千行代码,要找来找去的,你手机怎么找
而且,汇编是硬件语言,每条指令都是跟指令相关的,所以,写汇编的时候,一般都是单片机或者其它器件PDF随时打开在那告状查看的
汇编基本上来说,仿真的意义不大,大多的时候是要烧录到单片机上才能看到真正的结果的

你只要把常用指令记好了,多写写就可以了

网友B:
在手机就算你汇编了,也不能调试和运行呀,还是用电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