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无线模块nrf24l01多发单收的问题

楼主(2019-09-21):
现在已经调通nrf24l01的单发单收程序,但是不知道如何增改地址实现多发单收,如若有大佬搞过多发单收,请指点一下,或者分享一下程序,在此谢过

网友A: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dly)//延时dly ms的子程序 { unsigned int i,j; for(i=0;i<dly;i++) for(j=0;j<dly;j++);  }

网友B:
单发的程序有没啊,我都搞不好,感谢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发的程序有没啊,我都搞不好,感谢发一下

STM32的可以吗?

网友C:
用协议来解决多收多发问题。

网友D:
好几年前用过这个模块,我有C51的程序,多发一收,需要的话给你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几年前用过这个模块,我有C51的程序,多发一收,需要的话给你找找

方便的话可以发一下嗷,参考一下您的地址设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方便的话可以发一下嗷,参考一下您的地址设置

附件就是nRF24L01多发一收的程序,功能:6个测点读取DS18B20数据(采用ROM地址匹配的方式读写DS18B20,这部可以删除,发送的数据可以自己决定),每隔一段时间发送给接收端,接收端用LCD1602显示各路温度。六路nRF24L01的地址是随便设置的,接收端一定要把这六路nRF24L01的地址写入到接收端nRF24L01的寄存器里面,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E:
建议去学习一下modbus协议,这个还是的从数据通讯的原理上去理解,信道只有一个,多机同时通讯必定冲突,合理分配时间,轮询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网友F:
收和发的地址可以不一样啊,收的地址设成一个,发的地址可以多个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