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单片机实现无源RC522模块读写卡程序+资料

楼主(2019-09-21):
STC最新的STC系列单片机可以实现RFID的读卡,写卡,擦除卡的操作,有源码和上位机

/****************************************Copyright (c)****************************************************
**
**
**
**--------------File Info---------------------------------------------------------------------------------
** File name:                             main.c
** Last modified Date:
** Last Version:
** Descriptions:
**--------------------------------------------------------------------------------------------------------
** Created by:                        FiYu
** Created date:                2018-2-1
** Version:                            1.0
** Descriptions:                无源RFID MFRC522实验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Version:
** Descriptions:
** Rechecked by: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art.h"
#include "rc522.h"
#include "UartComm.h"

#define   READ_CARD         0x10
#define   WRITE_CARD        0x11
#define   MODIFY_PASSWORD   0x12
#define   RECE_CMD         FrameReceInfo.buf[1]  //命令
#define   BLOCK_NUM        FrameReceInfo.buf[2]  //块号

/**********************
引脚别名定义
***********************/
sbit LED_B=P0^7;     //RGB蓝色LED用IO口P07

xdata uint8 uartReceBuf[20];
xdata uint8 WriteDat[16];
//M1卡的某一块写为如下格式,则该块为钱包,可接收扣款和充值命令
//4字节金额(低字节在前)+4字节金额取反+4字节金额+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
//uint8_t code data2[4]  = {0,0,0,0x01};
uint8 Card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uint8 NewKey[16];

uint8 xdata g_ucTempbuf[20];

void RC522_Init(void)
{
        RC522_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M500PcdConfigISOType( 'A' );
}

uint8 CardHanding(void)
{
        uint8 status,i;

        status = RC522_Request(PICC_REQIDL, g_ucTempbuf);//寻卡,返回卡的类型:2个字节
        if(status != MI_OK) return 0;
  if(RECE_CMD == READ_CARD)for(i=0;i<2;i++)U1SendData(g_ucTempbuf[i]);         //发送卡类型,2个字节        只有接收到读卡命令才发送
        status = RC522_Anticoll(g_ucTempbuf);//防冲撞,返回卡的序列号:4字节
        if(status != MI_OK) return 0;
        if(RECE_CMD == READ_CARD)for(i=0;i<4;i++)U1SendData(g_ucTempbuf[i]);   //发送卡号,4个字节  只有接收到读卡命令才发送
        status = PcdSelect(g_ucTempbuf);//选定卡片
        if(status != MI_OK) return 0;

        switch(RECE_CMD) //解析命令
        {
                case READ_CARD: // 读卡
                        memcpy(CardKey,&FrameReceInfo.buf[3],6); //拷贝密码
                        status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 BLOCK_NUM, CardKey, g_ucTempbuf);//验证卡片密码
                  if(status != MI_OK) return 0;
                  status = PcdRead(BLOCK_NUM, g_ucTempbuf);//读块
                  if(status != MI_OK) return 0;
                  for(i=0;i<16;i++)U1SendData(g_ucTempbuf[i]); //发送读出的内容,16个字节
      PcdHalt();
                  break;

                case WRITE_CARD: //写卡
                        memcpy(CardKey,&FrameReceInfo.buf[3],6);   //拷贝密码
                  memcpy(WriteDat,&FrameReceInfo.buf[9],16); //拷贝待写入的数据
                        status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 BLOCK_NUM, CardKey, g_ucTempbuf);//验证卡片密码
                  if(status != MI_OK) return 0;
                  status = PcdWrite(BLOCK_NUM, WriteDat);    //写块
                  if(status != MI_OK) return 0;
                  PcdHalt();
                  break;

                case MODIFY_PASSWORD: //修改密码
      memcpy(CardKey,&FrameReceInfo.buf[3],6); //拷贝待写入的数据
                  for(i=0;i<6;i++)NewKey[i] = FrameReceInfo.buf[9+i];//拷贝新密码
                  for(i=0;i<6;i++)NewKey[i+10] = FrameReceInfo.buf[9+i];
                  NewKey[6] = 0xFF;
                  NewKey[7] = 0x07;
                  NewKey[8] = 0x80;
                  NewKey[9] = 0x69;

                  status=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BLOCK_NUM,CardKey,g_ucTempbuf);
      if(status!=MI_OK)  return 0;
      status=PcdWrite(BLOCK_NUM,&NewKey[0]);
      if(status!=MI_OK)
      return 0;
      PcdHalt();
                        break;
        }
        return 0;
}
/***************************************************************************
* 描  述 : 主函数
* 入  参 : 无
* 返回值 : 无
**************************************************************************/
int main()
{
        P3M1 &= 0xFE;        P3M0 &= 0xFE;                          //设置P3.0为准双向口
        P3M1 &= 0xFD;        P3M0 |= 0x02;                          //设置P3.1为推挽输出

        Uart1_Init();
        RC522_Init();
  EA = 1;

  while(1)
  {
    if(UartReceFrame() == UART_FRAME_AVAIL)//串口接收到数据?
                {
                        CardHanding();
                        LED_B = ~LED_B;
                }
        }
}

无源RFID

网友A(2024-03-07):
你反应  读不了卡 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B(2025-07-31):
下载看看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