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jtag调试正常,拔掉jtag无法运行

楼主:
用JTAG调试程序,同时下载到 STM32中,调试过程中运行程序一切正常,产生pwm。但是当下一次拔掉JTAG后,断电再上电运行,程序不运行,测试过了,无法产生PWM等方波。同时全程检测boot0的电压值,一直为0. boot0接插件没有插帽,相当于接地,如图。求问什么情况?

网友A(2019-09-21):
先拔掉JTAG试试行不行,下一步再试一下断电试试行不行

网友A:
你boot弄好了没

网友B:
估计是引脚复用了吧,导致复位按键一直复位,看看jtag那边的引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