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6V铁锂电池充电器输出电压?

楼主(2019-09-21):
36V电动车充电器空载输出电压41.5V,接上45欧姆电阻负载电压却上升到43.5V?36V铁锂电池充电上限电压是43.8V,充电到41.5V就保护了,无法充满。什么原因?输出电压接上电阻负载电压不降反升?请教高人。

网友A:
充太满对电池寿命有影响,特斯拉的电池都是不充满不放干的,反正锂电池又无记忆效应,寿命第一

网友B:
如果确定电池没问题(电池内阻过大)那就检查充电器:
1,充电电压检测电路是否损坏,一般是一块 LM324 ,有的用稳压二极管做基准电压,有的用的是 431,就是个比较器
2,充电电流检测,如果有这个功能,看一下是不是检测到电流过小,“认为”充满, 也是个324,前面一个阻值不大,功率不小的电阻,是个运放电路
3,开关电源部分,MOS管 那里的电流检测电阻,是不是电流大了开关电源保护,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定电池没问题(电池内阻过大)那就检查充电器:
1,充电电压检测电路是否损坏,一般是一块 LM324 , ...

36V电池充到了41.5V(还不到上限电压43.8V)个别电池组有超过上限电呀的了所以保护了,有没有这个可能?

网友C:
充电接负载电压上升是铅酸充电器必须抬高电压来增加电流抵抗电池内阻,在电压升高到接近饱和时就取消增加电流,一般锂电池不用抬高电压来电流.至于磷酸铁锂充电达不到上限,必须拆开检查单组电压平衡问题,那是单组电压已经达到上限启动保护,一般的均衡板均衡电流不够这种组内大差距不平衡.

网友D:
是不是你的测量结果中,将电阻上的电压也包含在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你的测量结果中,将电阻上的电压也包含在内了?

电阻上的电压?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接负载电压上升是铅酸充电器必须抬高电压来增加电流抵抗电池内阻,在电压升高到接近饱和时就取消增加电 ...

我觉得也有您说的这个可能,那就要去掉保护板看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36V电池充到了41.5V(还不到上限电压43.8V)个别电池组有超过上限电呀的了所以保护了,有没有这个可能?

这个还真不好说,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