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STM32F103如何用TIM控制高速输出时计算输出的脉冲个数,不用中断方式

楼主(2019-09-21):
STM32F103单片机用TIM控制高速脉冲输出,需要实时计算输出的脉冲个数,如果不用中断方式,因为输出频率高一直进中断担心会影响其他程序运行效率,可以用哪种方式来实现?求大神指点。。

网友A(2020-09-18):
你已经解决了么?我这边是用TIM+DMA的方式输出,但存在频率大于1MHz的频率后会出现多脉冲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