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电子密码锁(LCD显示+矩阵按键+24C02存储+报警)

楼主(2019-09-21):
要求:
1.  本设计为了防止密码被窃取要求在输入密码时在LCD屏幕上显示*号;
2.  设计开锁密码位六位密码的电子密码锁;
3.  能够LCD显示在密码正确时显示OPEN,密码错误时显示 ERROR,输入密码时显示INPUT  PASSWORD;
4.  实现输入密码错误超过限定的三次电子密码锁定;
5.  4×4的矩阵键盘其中包括0-9的数字键和确认、重设、清除以及关锁功能键;
6.  本产品具备报警功能,当输入密码错误时蜂鸣器响并且LED灯亮;
7.  密码可以由用户自己修改设定(只支持6位密码),修改密码之前必须再次输入密码,在输入新密码时候需要二次确认,以防止误操作;

仿真图:
程序:
voidStart(void)

{

Sda=1;

Scl=1;

Nop();

Sda=0;

Nop();

}

voidStop(void)

{

Sda=0;

Scl=1;

Nop();

Sda=1;

Nop();

}

voidAck(void)

{

Sda=0;

Nop();

Scl=1;

Nop();

Scl=0;

}

voidNoAck(void)

{

Sda=1;

Nop();

Scl=1;

Nop();

Scl=0;

}

voidSend(uchar Data)

{

ucharBitCounter=8;

uchartemp;

do

{

temp=Data;

Scl=0;

Nop();

if((temp&0x80)==0x80)

Sda=1;

else

Sda=0;

Scl=1;

temp=Data<<1;

Data=temp;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Scl=0;

}

ucharRead(void)

{

uchar temp=0;

uchar temp1=0;

u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

Scl=0;

Nop();

Scl=1;

Nop();

if(Sda)

temp=temp|0x01;

else

temp=temp&0xfe;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temp=temp1;

}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return(temp);

}

voidWrToROM(uchar Data[],uchar Address,uchar Num)

{

uchar i;

uchar *PData;

PData=Data;

for(i=0;i<Num;i++)

{

Start();

Send(0xa0);

Ack();

Send(Address+i);

Ack();

Send(*(PData+i));

Ack();

Stop();

mDelay(20);

}

}

voidRdFromROM(uchar Data[],uchar Address,uchar Num)

{

uchar i;

uchar *PData;

PData=Data;

for(i=0;i<Num;i++)

{

Start();

Send(0xa0);

Ack();

Send(Address+i);

Ack();

Start();

Send(0xa1);

Ack();

*(PData+i)=Read();

Scl=0;

NoAck();

Stop();

}

}

#defineyi 0x80

#defineer 0x80+0x40

voiddelay(uint xms)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voidwrite_1602com(uchar com)

{

lcd1602_rs=0;

lcd1602_rw=0;

P0=com;

delay(1);

lcd1602_en=1;

delay(1);

lcd1602_en=0; }

voidwrite_1602dat(uchar dat)

{

lcd1602_rs=1;

lcd1602_rw=0;

P0=dat;

delay(1);

lcd1602_en=1;

delay(1);

lcd1602_en=0;

}

voidlcd_init(void)

{

write_1602com(0x38);

write_1602com(0x0c);

write_1602com(0x06);

write_1602com(0x01);

}

unsignedchar coding(unsigned char m)

{

unsigned char k;

switch(m)

{

case (0x11): k=1;break;

case (0x21): k=2;break;

case (0x41): k=3;break;

case (0x81): k='A';break;

case (0x12): k=4;break;

case (0x22): k=5;break;

case (0x42): k=6;break;

case (0x82): k='B';break;

case (0x14): k=7;break;

case (0x24): k=8;break;

case (0x44): k=9;break;

case (0x84): k='C';break;

case (0x18): k='*';break;

case (0x28): k=0;break;

case (0x48): k='#';break;

case (0x88): k='D';break;

}

return(k);

}

unsignedchar keynum(void)

{

unsignedchar row,col,i;

P1=0xf0;

if((P1&0xf0)!=0xf0)

{

Delay5Ms();

Delay5Ms();

if((P1&0xf0)!=0xf0)

{

row=P1^0xf0;

i=0;

P1=a;

while(i<4)

{

if((P1&0xf0)!=0xf0)

{

col=~(P1&0xff);

break;

}

else

{

i++;

P1=a;

}

}

}

else

{

return 0;

}

while((P1&0xf0)!=0xf0);

return (row|col);

}

elsereturn 0;

}

//=====一声提示音,表示有效输入=====//

voidOneAlam(void)

{

ALAM=0;

Delay5Ms();

ALAM=1;

}

//======二声提示音,表示操作成功=====//

voidTwoAlam(void)

{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

//======三声提示音,表示错误==========//

voidThreeAlam(void)

{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Delay5Ms();

ALAM=0;

Delay5Ms();

ALAM=1;

}

//========显示提示输入========//

voidDisplay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

if(pass==1)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LockOpen); }

}

else

{

if(N==0)

{

//DisplayListChar(0,1,Error);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Error);

}

}

else

{

write_1602com(er);

for(i=0;i<16;i++)

{

write_1602dat(start_line);

}

}

}

}

//=====重置密码=======//

voidResetPassword(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if(pass==0)

{

pass=0;

DisplayChar();

ThreeAlam();

}

else

{

if(ReInputEn==1)

{

if(N==6)

{

ReInputCont++;

if(ReInputCont==2)

{

for(i=0;i<6;)

{

if(TempPassword==InputData)

i++;

else

{

//DisplayListChar(0,1,Error);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Error[j]);

}

ThreeAlam();

pass=0;

ReInputEn=0;

ReInputCont=0;

DisplayChar();

break;

}

}

if(i==6)

{

//DisplayListChar(0,1,ResetOK);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ResetOK[j]);

}

TwoAlam();

WrToROM(TempPassword,0,6);

ReInputEn=0;

}

ReInputCont=0;

CorrectCont=0;

}

else

{

OneAlam();

//DisplayListChar(0, 1,again);

write_1602com(er);

for(j=0;j<16;j++)

{

write_1602dat(again[j]);

}

for(i=0;i<6;i++)

{

TempPassword=InputData;

}

}

N=0;

}

}

}

}

文档:

网友A:
相当有借鉴价值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B(2019-11-23):
垃圾,缺斤少两的放上去恶心人

网友C:
为什么都没有管脚定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