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LCD12864程序

楼主(2019-09-21):
LCD12864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delay.h"

/*!
*  @brief      GPIO_init
*  @since      v1.0
*  @param  None
*  @author     Z小旋
*  使用时自行修改这里的初始化即可
*/
void lcd_GPIO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使能GPIOE时钟

  //GPIOE0,E1初始化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无上拉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SID=1;
  SCLK=1;
}

/* 字符显示RAM地址    4行8列 */
u8 LCD_addr[4][8]={
        {0x80, 0x81, 0x82, 0x83, 0x84, 0x85, 0x86, 0x87},                  //第一行
        {0x90, 0x91, 0x92, 0x93, 0x94, 0x95, 0x96, 0x97},                //第二行
        {0x88, 0x89, 0x8A, 0x8B, 0x8C, 0x8D, 0x8E, 0x8F},                //第三行
        {0x98, 0x99, 0x9A, 0x9B, 0x9C, 0x9D, 0x9E, 0x9F}                //第四行
        };

/*!
*  @brief      LCD串行发送一个字节
*  @since      v1.0
*  @param  byte   写入字节
*  @author     Z小旋
*/
void SendByte(u8 byte)
{
     u8 i;
          for(i = 0;i < 8;i++)
    {
                        if((byte << i) & 0x80)  //0x80(1000 0000)  只会保留最高位
                        {
                                SID = 1;           // 引脚输出高电平,代表发送1
                        }
                        else
                        {
                                SID = 0;         // 引脚输出低电平,代表发送0
                        }
                /*或
                        SID =        (Dbyte << i) & 0x80;

                        上面那样为了方便理解
                */
                        SCLK = 0;   //时钟线置低  允许SID变化
                        delay_us(5); //延时使数据写入
                        SCLK = 1;    //拉高时钟,让从机读SID
                }
}

/*!
*  @brief      LCD写指令
*  @since      v1.0
*  @param  Cmd   要写入的指令
*  @author     Z小旋
*/
void Lcd_WriteCmd(u8 Cmd )
{
     delay_ms(1);     //由于我们没有写LCD正忙的检测,所以直接延时1ms,使每次写入数据或指令间隔大于1ms 便可不用写忙状态检测
     SendByte(WRITE_CMD);            //11111,RW(0),RS(0),0
     SendByte(0xf0&Cmd);      //高四位
     SendByte(Cmd<<4);   //低四位(先执行<<)
}

/*!
*  @brief      LCD写数据
*  @since      v1.0
*  @param  Dat   要写入的数据
*  @author     Z小旋
*/
void Lcd_WriteData(u8 Dat )
{
     delay_ms(1);
     SendByte(WRITE_DAT);            //11111,RW(0),RS(1),0
     SendByte(0xf0&Dat);      //高四位
     SendByte(Dat<<4);   //低四位(先执行<<)
}
/*!
*  @brief      LCD初始化
*  @since      v1.0
*  @param  None
*  @author     Z小旋
*/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_ms(50);           //等待液晶自检(延时>40ms)
        Lcd_WriteCmd(0x30);        //功能设定:选择基本指令集
delay_ms(1);//延时>100us
        Lcd_WriteCmd(0x30);        //功能设定:选择8bit数据流
delay_ms(1);        //延时>37us
    Lcd_WriteCmd(0x0c);        //开显示
delay_ms(1);        //延时>100us
    Lcd_WriteCmd(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delay_ms(30);        //延时>10ms
                Lcd_WriteCmd(0x06);        //进入设定点,初始化完成
}

/*!
*  @brief      显示字符或汉字
*  @since      v1.0
*  @param  x: row(0~3)
*  @param  y: line(0~7)
*  @param         str: 要显示的字符或汉字
*  @author     Z小旋
*/
void LCD_Display_Words(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str)
{
        Lcd_WriteCmd(LCD_addr[x][y]); //写初始光标位置
        while(*str>0)
    {
      Lcd_WriteData(*str);    //写数据
      str++;
    }
}
/*!
*  @brief      显示图片
*  @since      v1.0
*  @param  *pic   图片地址
*  @author
*/
void LCD_Display_Picture(uint8_t *img)
        {
                uint8_t x,y,i;
                Lcd_WriteCmd(0x34);                //切换到扩充指令
                Lcd_WriteCmd(0x34);                //关闭图形显示
                for(i = 0; i < 1; i++)   //上下屏写入
                {
                        for(y=0;y<32;y++)   //垂直Y写32次
                        {
                                for(x=0;x<8;x++)   //横向X写8次
                                {
                                        Lcd_WriteCmd(0x80 + y);                //行地址
                                        Lcd_WriteCmd(0x80 + x+i);                //列地址
                                        Lcd_WriteData(*img ++);                //写高位字节数据 D15-D8
                                        Lcd_WriteData(*img ++);                //写低位字节数据 D7-D0
                                }
                        }
                }
                Lcd_WriteCmd(0x36);//打开图形显示
                Lcd_WriteCmd(0x30);        //切换回基本指令
        }
/*!
*  @brief      清屏函数
*  @since      v1.0
*  @param  None
*  @author     Z小旋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Cmd(0x01);                        //清屏指令
                delay_ms(2);                                //延时以待液晶稳定【至少1.6ms】
        }

网友A(2020-03-31):
你好,请问有接线图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有接线图吗

程序里面不都写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