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编写的软件上没有89c516,最接近的只有89c51,请问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9-09-21):
(无正文)

网友A:
加上 #include <REG54.H> 就可以了。

网友B:
89C516只是存储器比51大一些,增加了几个寄存器,可以选择89C52或89C5XRC进和调试,多出的寄存器可以在头文件regx52.h用sfr定义,只要地址按说明书提供的,不搞错就可以了

网友C:
为啥不直接用51呢?如果大多数都不用了说明可能要被淘汰了

网友D:
51系列没有优势了吧,至少52了,学习用STC的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