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89c52rc单片机的p0到p3口实现40个流水灯?

楼主(2019-09-21):
求教大佬,是不是只能用矩阵扫描点亮

楼主:
这是原理图

网友A:
可用用74HC595扩展或用74LS154译码扩展的方式解决

网友B:
扩展IO口,比如595神马的,矩阵扫描是用在键盘输入上面的!

网友C:
5 × 8矩阵扫描,无需扩展,13个IO口,就完成40个流水灯了,每一个IO口控制一个LED是不是有点太累了

网友D:
用数码管方式吧,驱动可以考虑TM1650.不喜欢IO直推式矩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