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lcd1602 万年历时钟

楼主:
lcd1602.h
#ifndef _LCD1602_H_
#define _LCD1602_H_

sbit rs = P2^6;
sbit rw = P2^5;
sbit e = P2^7;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8;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void delay(uint8 i);
void wrc(uint8 cmd);
void wrd(uint8 dat);
void init();

#endif

lcd1602.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uint8 i)
{
        while(i--);
}

//指令写入
void wrc(uint8 cmd)
{
        delay(1000);
        rs = 0;
        rw = 0;
        e = 0;
        P0 = cmd;
        e = 1;
        delay(10);
        e = 0;
}

//数据输入
void wrd(uint8 dat)
{
        delay(1000);
        rs = 1;
        rw = 0;
        e = 0;
        P0 = dat;
        e = 1;
        delay(10);
        e = 0;
        rs = 0;
}

//初始化
void init()
{
        delay(1000);
        wrc(0x38);
        wrc(0x0c);
        wrc(0x06);
        wrc(0x01);
        wrc(0x80);
}

main.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时间:年月日时分秒
uchar Time[7] = {20, 19, 9, 9, 13, 0, 0};
uint8 n = 0;//定时计数,50ms一次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void display();
uint8 key();
void guize();

int main()
{
        EA = 1;//开总中断
        EX0 = 1;//允许外部中断0
        IT0 = 1;//外部中断0下降沿有效
        TMOD = 0X01;//设置定时器模式
        TH0 = (65535 - 46083) / 256;//延时50ms
        TL0 = (65535 - 46083) % 256;
        ET0 = 1;//开启定时器0中断
        TR0 = 1;//开启定时器

        init();//初始化lcd1602
        while(1)
        {
                display();//显示函数

                guize();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wrc(0x80|0x00);
        wrd('0' + Time[0]/10);
        wrd('0' + Time[0]%10);
        wrd('0' + Time[1]/10);
        wrd('0' + Time[1]%10);
        wrd('-');
        wrd('0' + Time[2]/10);
        wrd('0' + Time[2]%10);
        wrd('-');
        wrd('0' + Time[3]/10);
        wrd('0' + Time[3]%10);

        wrc(0x80|0x40);
        wrd('0' + Time[4]/10);
        wrd('0' + Time[4]%10);
        wrd(':');
        wrd('0' + Time[5]/10);
        wrd('0' + Time[5]%10);
        wrd(':');
        wrd('0' + Time[6]/10);
        wrd('0' + Time[6]%10);
}

uint8 key()
{
        uint8 k = 0;
        P3=0x0f;
        delay(100000000);
        while(k == 0)
        {
                if(key1 == 0)
                {
                        delay(2000);
                        if(key1 == 0)
                                return 1;
                }
                else if(key2 == 0)
                {
                        delay(2000);
                        if(key2 == 0)
                                return 2;
                }
                else if(key3 == 0)
                {
                        delay(2000);
                        if(key3 == 0)
                                return 3;
                }
                else if(key4 == 0)
                {
                        delay(2000);
                        if(key4 == 0)
                                return 4;
                }
        }
}

void guize()
{
                if(Time[6] >= 60)//秒
                {
                        Time[6] = 0;
                        Time[5] += 1;
                }
                if(Time[5] >= 60)//分
                {
                        Time[5] = 0;
                        Time[4] += 1;
                }
                if(Time[4] >= 24)//时
                {
                        Time[4] = 0;
                        Time[3] += 1;
                }
                if(Time[3] >= 29)//日
                {
                        if((Time[2] == 1) || (Time[2] == 3) || (Time[2] == 5) || (Time[2] == 7) || (Time[2] == 8) || (Time[2] == 10) || (Time[2] == 12))//31天数月
                        {
                                if(Time[3] > 31)
                                {
                                        Time[3] = 0;
                                        Time[2] += 1;
                                }
                        }
                        else if((Time[2] == 4) || (Time[2] == 6) || (Time[2] == 9) || (Time[2] == 11))//30天数月
                        {
                                if(Time[3] > 30)
                                {
                                        Time[3] = 0;
                                        Time[2] += 1;
                                }
                        }
                        else                //2月
                        {
                                if((Time[0] * 100 + Time[1])/4 == 0)//闰年
                                {
                                        if(Time[3] > 29)
                                        {
                                                Time[3] = 0;
                                                Time[2] += 1;
                                        }
                                }
                                else                //平年
                                {
                                        Time[3] = 0;
                                        Time[2] += 1;
                                }
                        }
                }
                if(Time[2] > 12)//月
                {
                        Time[2] = 0;
                        Time[1] += 1;
                }
                if(Time[1] > 99)//年后两位
                {
                        Time[1] = 0;
                        Time[0] += 1;
                }
                if(Time[0] > 99)//年前两位
                {
                        Time[0] = 0;
                }

}

void duang0()interrupt 0
{
        uint8 k = 0, x = 0, y = 0, i;
        delay(100000000);
        wrc(0x0f);//开启光标
        wrc(0x02);//初始化光标位置
        while(k != 3)
        {
                k = key();
                switch(k)
                {
                        case 1:
                                if(y == 0)
                                {
                                        if(x == 3 || x == 5)
                                        {
                                                wrc(0x14);
                                                wrc(0x14);
                                                x++;
                                        }
                                        else if(x == 7)
                                        {
                                                for(i = 55; i > 0; i--)
                                                {
                                                        wrc(0x14);
                                                }
                                                x = 0;
                                                y = 1;
                                        }
                                        else
                                        {
                                                wrc(0x14);
                                                x++;
                                        }
                                }
                                else
                                {
                                        if(x == 1 || x == 3)
                                        {
                                                wrc(0x14);
                                                wrc(0x14);
                                                x++;
                                        }
                                        else if(x == 5)
                                        {
                                                for(i = 57; i > 0; i--)
                                                {
                                                        wrc(0x14);
                                                }
                                                x = 0;
                                                y = 0;
                                        }
                                        else
                                        {
                                                wrc(0x14);
                                                x++;
                                        }
                                }
                                break;
                        case 2:
                                if(y == 0)
                                {
                                        if(x == 4 || x== 6)
                                        {
                                                wrc(0x10);
                                                wrc(0x10);
                                                x--;
                                        }
                                        else if(x == 0)
                                        {
                                                for(i = 57; i > 0; i--)
                                                        wrc(0x10);
                                                x = 5;
                                                y = 1;
                                        }
                                        else
                                        {
                                                wrc(0x10);
                                                x--;
                                        }
                                }
                                else
                                {
                                        if(x == 2 || x == 4)
                                        {
                                                wrc(0x10);
                                                wrc(0x10);
                                                x--;
                                        }
                                        else if(x == 0)
                                        {
                                                for(i = 55; i > 0; i--)
                                                        wrc(0x10);
                                                x = 7;
                                                y = 0;
                                        }
                                        else
                                        {
                                                wrc(0x10);
                                                x--;
                                        }
                                }
                                break;
                        case 4:
                                if(y == 0)
                                {
                                        if(x == 0)
                                                Time[0] += 10;
                                        else if(x == 1)
                                                Time[0] += 1;
                                        else if(x == 2)
                                                Time[1] += 10;
                                        else if(x == 3)
                                                Time[1] += 1;
                                        else if(x == 4)
                                                Time[2] += 10;
                                        else if(x == 5)
                                                Time[2] += 1;
                                        else if(x == 6)
                                                Time[3] += 10;
                                        else if(x == 7)
                                                Time[3] += 1;
                                }
                                else
                                {
                                        if(x == 0)
                                                Time[4] += 10;
                                        else if(x == 1)
                                                Time[4] += 1;
                                        else if(x == 2)
                                                Time[5] += 10;
                                        else if(x == 3)
                                                Time[5] += 1;
                                        else if(x == 4)
                                                Time[6] += 10;
                                        else if(x == 5)
                                                Time[6] += 1;
                                }
                                guize();
                                display();
                                if(y == 0)
                                {
                                        switch(x)
                                        {
                                                case 0:
                                                        wrc(0x80|0x00);
                                                        break;
                                                case 1:
                                                        wrc(0x80|0x01);
                                                        break;
                                                case 2:
                                                        wrc(0x80|0x02);
                                                        break;
                                                case 3:
                                                        wrc(0x80|0x03);
                                                        break;
                                                case 4:
                                                        wrc(0x80|0x05);
                                                        break;
                                                case 5:
                                                        wrc(0x80|0x06);
                                                        break;
                                                case 6:
                                                        wrc(0x80|0x08);
                                                        break;
                                                case 7:
                                                        wrc(0x80|0x09);
                                                        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
                                        switch(x)
                                        {
                                                case 0:
                                                        wrc(0x80|0x40);break;
                                                case 1:
                                                        wrc(0x80|0x41);break;
                                                case 2:
                                                        wrc(0x80|0x43);break;
                                                case 3:
                                                        wrc(0x80|0x44);break;
                                                case 4:
                                                        wrc(0x80|0x46);break;
                                                case 5:
                                                        wrc(0x80|0x47);break;
                                                default:break;
                                        }
                                }

                                break;
                        default: break;
                }
        }

        wrc(0x0c);
}

void duang1()interrupt 1
{
        n += 1;
        if(n == 20)
        {
                Time[6] += 1;
                n = 0;
        }
        TH0 = (65535 - 46083) / 256;//延时50ms
        TL0 = (65535 - 46083) % 256;
}

网友A(2019-10-03):
楼主能对代码做一些说明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