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H573程序例程分享

楼主(2019-09-22):
STM32 CH573例程完整

/***********************************************************************************
CH375并行数据口:PF0~PF7 测试OK
控制端口:A0:PA8          CS:PA9          RD:PA10                WR:PC0  INT:PA12
INT:复位完成后请求中断输出,低电平有效
ACT#:完成USB配置后输出低电平,未配置的情况下输出高电平
复位完成后:25RST:低电平    26RST#:高电平            TXD:低电平并口输出
INT#:复位完成后,为中断请求输出
检查错误:WR引脚一直为高电平,采用3.3V供电。测试成功。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Nokia5110.h"
#include "ILI9325.h"
#include "W25X16.h"
#include "ch375.h"
#include "vs1003.h"
#include "znfat.h"
/*****************C语言深度解剖******************************/
typedef struct weather
{
          char i;
          int h[];
}hell;
int *s=(int*)0x80000004;
int a[3];
int b=sizeof(&a[0]);//   sizeof(a)=12  sizeof(&a)=4
                   //   sizeof(a[0])=4 sizeof(&a[0])=4
/*******
#define  x   3
#define  y   2*x
#undef   x
#define  x   2
int z=y;
#define sqr[n]  '#n'
#define xname[8]  x##8//xname[8]就会被写成x8
int *p;
char *m;
int q=sizeof(p);
int q1=sizeof(unsigned char);
int aa[5]={1,2,3,4,5};
int *ptr= (int*)(&aa+1);
***************/
/*****************C语言深度解剖******************************/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data--------------------------------------------*/
/* Private variables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W25X16==========================================
#define  FLASH_WriteAddress     0x00000
#define  FLASH_ReadAddress      FLASH_WriteAddress
#define  FLASH_SectorToErase    FLASH_WriteAddress
//#define  sFLASH_ID              0xEF3015          //W25X16
#define  sFLASH_ID              0xEF4015          //W25Q16

u8  ReturnValue;
u32 DeviceID = 0;
u32 FlashID = 0;
//=========================================================================
struct znFAT_Init_Arg Init_Arg_UDISK;        //初始化FAT结构实体
struct znFAT_Init_Arg *pArg;           //初始化参数结构体实体
struct FileInfoStruct  FileInfo; //文件信息结构实体
extern struct FileInfoStruct  FileInfoHZK;//idata
extern UINT8 znFAT_Buffer[512];
//extern u32  conformflag=0;
struct directory *rDir;
u16 temp;
u8 conformflag;
u32 currentfile=0;
unsigned char next=0;
u8 fileBuf[512];
extern u16 time;
extern u32 lenth;
extern u16 f_kbps;
//static u16 playtime=0;
u16 temp=0;
//float course=0;
int L;
u32 Statusflag;
u32 num;
u32 FileSize;
u8 VOL_VALUE=0x25; //读取数据长度
u8 volup=0;
unsigned char Dev_No=0;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void SPI_Configuration(void);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void Show_File_Message(void);
//extern UINT8 FAT32Buffer[512];
extern void Delay(vu32 nCount);
/* Private functions ---------------------------------------------------------*/
u8 machtype(u8 *type);
u8  t[14] = "HZLIB";
u16 ii;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LCD_GPIO_Configuration();
        EXTI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SPI_Configuration();

        SPI_FLASH_Init();
    ili9320_Initializtion();//液晶初始化
    ili9320_Clear(Blue);
        DeviceID = SPI_FLASH_ReadDeviceID();
    FlashID = SPI_FLASH_ReadID();
    if (FlashID == sFLASH_ID)
    {
                   ReturnValue = 1;
        }
        ili9320_PutChar(40,0,'U',Black,Blue);
        Lcd_WriteChineseString(3,0,Black,Blue,"盘读写实验");
        LCD_ShowNum(0,200,123456,Black,Blue);
        ili9320_PutString(40,16,t,Black,Blue);

  //VS1003Reset();
  //Sintest(120);
    do
    {
        Statusflag = CH375Init( );  /* 初始化CH375 ,成功返回0*/
    }
    while(Statusflag);

    /*********************等待U盘插入******************************************/
    while ( WaitInterrupt( ) != USB_INT_CONNECT );  /* U盘没有连接或者已经拔出 或等待U盘连接*/
    Delay(320000);        /* 等待U盘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do
    {
        Statusflag = InitDisk( );  /* 初始化磁盘 ,成功返回0*/
    }
    while(Statusflag);
   //LCD_Display(20,0,"ELAB MP3");

   /***************************************!FAT32OpenFile(&FileInfo, "\\test.txt",0)************************************/
   pArg=&Init_Arg_UDISK;     //初始化参数结构体实体
   Dev_No=UDISK;
   znFAT_Init();    //初始化pArg
   /**************************************************************************/
   znFAT_Open_File(&FileInfoHZK, "\\HZLIB.bin",0,1);
   Show_File_Message();

     //if(machtype("MP3")||machtype("WMA"))

   while(!znFAT_Open_File(&FileInfo, "\\*.mp3",num,num+1))        //打开U盘根目录下所有目录中的第n个
   {
     //if(machtype("MP3"));
       num++;
   }

     while(1)
     {
     znFAT_Open_File(&FileInfo, "\\*.mp3",currentfile,num);
     FileSize=FileInfo.FileSize;
     //LCD_Display(0,1,FileInfo.FileName);
                     //time=(FileSize/f_kbps)/125;//总时间
               // LCD_Display_Time(2, 5, time);
               // LCD_Write_Progress(2, 4,50); // 播放进度
     //XDCS_L;
     //VS1003_FlushBuffer();
     znFAT_Read_FileX(&FileInfo,0,FileInfo.FileSize, VS1003SendDat);
     //XDCS_H;
    // LCD_Display(0,1,"              ");
    // LCD_Display(0,2,"              ");
     currentfile++;
     //currentfile++;
     //conformflag=1;

   if(currentfile>=num)
    {
     currentfile=0;
    }
}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_LCD,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_CH375_Dat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_CH375_CTL,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_VS100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
/*******************************************************************************/
void SPI_Configuration(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 SPI_MASTER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时钟悬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数据捕获于第二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内部 NSS 信号有 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定义了用于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7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定义了用于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2,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GPIOs used.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LCD端口的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_LC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C
*/
/*************************CH375端口的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Pin_1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_CH375_CTL, &GPIO_InitStructure);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w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INT# 输入浮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_CH375_CTL, &GPIO_InitStructure);
/*************************VS1003端口的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_VS1003,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_VS1003, &GPIO_InitStructure);//GPIOB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DREQ 输入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_VS1003, &GPIO_InitStructure);*/
/*************************KEY端口的初始化***************************************/

/*******************************************************************************
* 引脚连接:       KEY1 next program   ...................   PB5
                  KEY1 last program   ...................   PB6
                  KEY1 turn up vol    ...................   PB7
                  KEY1 turn up vol    ...................   PB8
*******************************************************************************/
    /* Configure Key  GPIO Pin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5);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6);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7);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8);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外部中断NVIC通道设置*******************************/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he EXTI9_5 Interrupt */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EXTI->PR = 0x0007FFFF;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EXTI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XTI_Configuration(void)
{
  EXTI_DeIni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EXTI_Line5 | EXTI_Line6 | EXTI_Line7 | EXTI_Line8;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ENABLE;
  EXTI_Init( &EXTI_InitStructure );
}
/*******************************************************************************/
u8 machtype(u8 *type)
{
   u8 i;
   for(i=9;i<12;i++)
     if(FileInfo.FileName[i]==*type)
       type++;
     else
       break;
   if(i==12)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 Function Name  : Delay
* Description    : Inserts a delay time.
* Input          : nCount: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void Show_File_Message(void)
{

   Lcd_WriteChineseString(0,2,Black,Blue,"文件名");
   ili9320_PutString(80,32,FileInfoHZK.FileName,Black,Blue);
   Lcd_WriteChineseString(0,3,Black,Blue,"文件开始簇号");
   LCD_ShowNum(176,3*16,FileInfoHZK.FileStartCluster,Black,Blue);
   Lcd_WriteChineseString(0,4,Black,Blue,"文件当前簇号");
   LCD_ShowNum(176,4*16,FileInfoHZK.FileCurCluster,Black,Blue);
   Lcd_WriteChineseString(0,5,Black,Blue,"文件的大小");
   LCD_ShowNum(176,5*16,FileInfoHZK.FileSize,Black,Blue);
   Lcd_WriteChineseString(0,6,Black,Blue,"文件的当前扇区");
   LCD_ShowNum(176,6*16,FileInfoHZK.FileCurSector,Black,Blue);
   Lcd_WriteChineseString(0,7,Black,Blue,"文件的下一簇号");
   LCD_ShowNum(176,7*16,FileInfoHZK.FileSize,Black,Blue);
   Lcd_WriteChineseString(0,8,Black,Blue,"文件在当前扇区中的位置");
   LCD_ShowNum(176,8*16,FileInfoHZK.FileCurPos,Black,Blue);
   Lcd_WriteChineseString(0,9,Black,Blue,"文件的当前偏移量");
   LCD_ShowNum(176,9*16,FileInfoHZK.FileCurOffset,Black,Blue);
   Lcd_WriteChineseString(0,10,Black,Blue,"文件的目录项所在的扇区");
   LCD_ShowNum(176,10*16,FileInfoHZK.Rec_Sec,Black,Blue);
   Lcd_WriteChineseString(0,11,Black,Blue,"文件目录项所在扇区位置");
   LCD_ShowNum(176,11*16,FileInfoHZK.nRec,Black,Blue);
   Lcd_WriteChineseString(0,12,Black,Blue,"文件属性");
   LCD_ShowNum(176,12*16,FileInfoHZK.FileAttr,Black,Blue);
   Lcd_WriteChineseString(0,13,Black,Blue,"文件的创建时间");
   LCD_ShowNum(176,13*16,FileInfoHZK.FileCreateTime.hour,Black,Blue);
   LCD_ShowNum(192,13*16,FileInfoHZK.FileCreateTime.min,Black,Blue);
   LCD_ShowNum(208,13*16,FileInfoHZK.FileCreateTime.sec,Black,Blue);
   Lcd_WriteChineseString(0,14,Black,Blue,"文件的创建日期");
   LCD_ShowNum(176,14*16,FileInfoHZK.FileCreateDate.year,Black,Blue);
   LCD_ShowNum(208,14*16,FileInfoHZK.FileCreateDate.month,Black,Blue);
   LCD_ShowNum(224,14*16,FileInfoHZK.FileCreateDate.day,Black,Blue);
   Lcd_WriteChineseString(0,15,Black,Blue,"文件的修改时间");
   LCD_ShowNum(176,15*16,FileInfoHZK.FileMTime.hour,Black,Blue);
   LCD_ShowNum(192,15*16,FileInfoHZK.FileMTime.min,Black,Blue);
   LCD_ShowNum(208,15*16,FileInfoHZK.FileMTime.sec,Black,Blue);
   Lcd_WriteChineseString(0,16,Black,Blue,"文件的修改日期");
   LCD_ShowNum(176,16*16,FileInfoHZK.FileMDate.year,Black,Blue);
   LCD_ShowNum(208,16*16,FileInfoHZK.FileMDate.month,Black,Blue);
   LCD_ShowNum(224,16*16,FileInfoHZK.FileMDate.day,Black,Blue);
   Lcd_WriteChineseString(0,17,Black,Blue,"文件的访问日期");
   LCD_ShowNum(176,17*16,FileInfoHZK.FileADate.year,Black,Blue);
   LCD_ShowNum(208,17*16,FileInfoHZK.FileADate.month,Black,Blue);
   LCD_ShowNum(224,17*16,FileInfoHZK.FileADate.day,Black,Blue);
}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