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125)---WeMos D1开发板

楼主(2019-09-22):
37款传感器与模块的提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其实Arduino能够兼容的传感器模块肯定是不止37种的。鉴于本人手头积累了一些传感器和模块,依照实践出真知(一定要动手做)的理念,以学习和交流为目的,这里准备逐一动手试试做实验,不管成功与否,都会记录下来---小小的进步或是搞不定的问题,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二十五: 升级版 WeMos D1 R2 WiFi UNO 开发板 基于ESP8266

楼主:
ESP8266
低功耗、高集成度的 Wi-Fi 芯片
仅需 7 个外围元器件
超宽工作温度范围:-40°C 至 +125°C
ESP8285 - ESP8266 内封 8 Mbit Flash

楼主:
打开Arduino,选择了“文件/首选项”,http://arduino.esp8266.com/stable/package_esp8266com_index.json
这个json地址键入下图所示开发板网址管理器的位置,点击“好”

楼主:
到开发板管理器安装
在开发板管理器搜索8266就能找到要的支持文件了,开始下载......

楼主:
后来找到链接(https://github.com/esp8266/Ardui ... 2/esp8266-2.5.2.zip),直接下载,下了一段还是不行........

楼主:
还有一招是从国内百度网盘上下载
提取码:p26y
用网盘下载好文件后把文件解压到
C:\Users\你电脑的用户名\AppData\Local\Arduino15\staging\packages
解压好之后重复上面四步就会发现Arduino认为它已经把东西下载好了直接开始安装,然后就......还是不行啊

楼主:
只好回过头,再去开发板管理器下载,经过二个小时,勉强下载了,没想到的是校验没有通过,说是文件可能坏了.......

楼主:
下载第5次,到第三个工具了

楼主:
昨天一晚上没关电脑,早上继续下载,呵呵,到第11次终于行了,看来需要多试几次

楼主: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二十五: 升级版 WeMos D1 R2 WiFi UNO 开发板 基于ESP8266
项目:点亮LED (在GPIO14)
*/

void setup() {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delay(200);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delay(200);
}

楼主:
尽管Arduino UNO和WeMos-D1R2类似,但它们的引脚分配还是有一些区别。上图提供了引脚的映射。在某些情况下,为UNO编写的程序将需要稍作修改,以调整为WeMos-D1R2的正确引脚分配。

楼主:
ESP8266 WeMos-D1R2 接脚图

楼主:
参考电原理图

楼主: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二十五: 升级版 WeMos D1 R2 WiFi UNO 开发板 基于ESP8266
项目:测试串口
*/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Serial.println("hello eagler8!");
  delay(2000);
}

楼主: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二十五: 升级版 WeMos D1 R2 WiFi UNO 开发板 基于ESP8266
项目:无延迟闪烁LED
*/

int ledState = LOW;

unsigned long previousMillis = 0;
const long interval = 1000;

void setup() {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void loop() {
  unsigned long currentMillis = millis();
  if (currentMillis - previousMillis >= interval) {
    previousMillis = currentMillis;
    if (ledState == LOW) {
      ledState = HIGH;  // Note that this switches the LED *off*
    } else {
      ledState = LOW;  // Note that this switches the LED *on*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edState);
  }
}

楼主: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二十五: 升级版 WeMos D1 R2 WiFi UNO 开发板 基于ESP8266
项目:ESP8266闪烁,由Daniel Salazar轮询超时
*/

#include <PolledTimeout.h>

void ledOn()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Turn the LED on (Note that LOW is the voltage level
}

void ledOff()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Turn the LED off by making the voltage HIGH
}

void ledToggle()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digitalRead(LED_BUILTIN));  // Change the state of the LED
}

esp8266::polledTimeout::periodicFastUs halfPeriod(500000); //use fully qualified type and avoid importing all ::esp8266 namespace to the global namespace

// the setup function runs only once at start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f("periodic/oneShotMs::timeMax()     = %u ms\n", (uint32_t)esp8266::polledTimeout::periodicMs::timeMax());
  Serial.printf("periodic/oneShotFastMs::timeMax() = %u ms\n", (uint32_t)esp8266::polledTimeout::periodicFastMs::timeMax());
  Serial.printf("periodic/oneShotFastUs::timeMax() = %u us\n", (uint32_t)esp8266::polledTimeout::periodicFastUs::timeMax());
  Serial.printf("periodic/oneShotFastNs::timeMax() = %u ns\n", (uint32_t)esp8266::polledTimeout::periodicFastNs::timeMax());

#if 0 // 1 or debugging polledTimeoutf
  Serial.printf("periodic/oneShotMs::rangeCompensate     = %u\n", (uint32_t)esp8266::polledTimeout::periodicMs::rangeCompensate);
  Serial.printf("periodic/oneShotFastMs::rangeCompensate = %u\n", (uint32_t)esp8266::polledTimeout::periodicFastMs::rangeCompensate);
  Serial.printf("periodic/oneShotFastUs::rangeCompensate = %u\n", (uint32_t)esp8266::polledTimeout::periodicFastUs::rangeCompensate);
  Serial.printf("periodic/oneShotFastNs::rangeCompensate = %u\n", (uint32_t)esp8266::polledTimeout::periodicFastNs::rangeCompensate);
#endif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Initialize the LED_BUILTIN pin as an output

  using esp8266::polledTimeout::oneShotMs; //import the type to the local namespace

  //STEP1; turn the led ON
  ledOn();

  //STEP2: wait for ON timeout
  oneShotMs timeoutOn(2000);
  while (!timeoutOn) {
    yield();
  }

  //STEP3: turn the led OFF
  ledOff();

  //STEP4: wait for OFF timeout to assure the led is kept off for this time before exiting setup
  oneShotMs timeoutOff(2000);
  while (!timeoutOff) {
    yield();
  }

  //Done with STEPs, do other stuff
  halfPeriod.reset(); //halfPeriod is global, so it gets inited on sketch start. Clear it here to make it ready for loop, where it's actually used.
}

// the loop function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if (halfPeriod) {
    ledToggle();
  }
}

楼主: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二十五: 升级版 WeMos D1 R2 WiFi UNO 开发板 基于ESP8266
项目:测试ide的eeprom设置是否与硬件匹配
*/

void setup(void) {
  Serial.begin(115200);
}

void loop() {

  uint32_t realSize = ESP.getFlashChipRealSize();
  uint32_t ideSize = ESP.getFlashChipSize();
  FlashMode_t ideMode = ESP.getFlashChipMode();

  Serial.printf("Flash real id:   %08X\n", ESP.getFlashChipId());
  Serial.printf("Flash real size: %u bytes\n\n", realSize);

  Serial.printf("Flash ide  size: %u bytes\n", ideSize);
  Serial.printf("Flash ide speed: %u Hz\n", ESP.getFlashChipSpeed());
  Serial.printf("Flash ide mode:  %s\n", (ideMode == FM_QIO ? "QIO" : ideMode == FM_QOUT ? "QOUT" : ideMode == FM_DIO ? "DIO" : ideMode == FM_DOUT ? "DOUT" : "UNKNOWN"));

  if (ideSize != realSize) {
    Serial.println("Flash Chip configuration wrong!\n");
  } else {
    Serial.println("Flash Chip configuration ok.\n");
  }

  delay(5000);
}

楼主: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二十五: 升级版 WeMos D1 R2 WiFi UNO 开发板 基于ESP8266
项目:将内置LED连接到Sigma Delta源,呼吸灯
*/

#include "sigma_delta.h"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blinkie & sigma-delta mix
  uint32_t reqFreq = 1000;
  uint32_t realFreq;

  realFreq = sigmaDeltaSetup(0, reqFreq); // chose a low frequency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Start Sigma Delta Example\n");
  Serial.printf("Frequency = %u\n", realFreq);

}

void loop() {

  uint8_t duty, iRepeat;

  Serial.println("Attaching the built in led to the sigma delta source now\n");
  Serial.printf("Current duty = %i, prescaler = %i\n", sigmaDeltaRead(), sigmaDeltaGetPrescaler());
  sigmaDeltaAttachPin(LED_BUILTIN);

  Serial.println("Dimming builtin led...\n");
  for (iRepeat = 0; iRepeat < 10; iRepeat++) {
    for (duty = 0; duty < 255; duty = duty + 5) {
      sigmaDeltaWrite(0, duty);
      delay(10);
    }

    for (duty = 255; duty > 0; duty = duty - 5) {
      sigmaDeltaWrite(0, duty);
      delay(10);
    }

  }

  Serial.println("Detaching builtin led & playing a blinkie\n");
  sigmaDeltaDetachPin(LED_BUILTIN);
  for (iRepeat = 0; iRepeat < 20; iRepeat++)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digitalRead(LED_BUILTIN));
    delay(500);
  }
}

楼主: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二十五: 升级版 WeMos D1 R2 WiFi UNO 开发板 基于ESP8266
项目:Station模式下的操作实例,查询IP地址
*/

#include <ESP8266WiFi.h>

#define AP_SSID "eagler8" //这里改成你的wifi名字
#define AP_PSW  "zy156721"//这里改成你的wifi密码

void setup(){
  //设置串口波特率,以便打印信息
  Serial.begin(9600);

  //启动STA模式,并连接到wifi网络
  WiFi.begin(AP_SSID, AP_PSW);

  Serial.print(String("Connecting to ")+AP_SSID);
  //判断网络状态是否连接上,没连接上就延时500ms,并且打出一个点,模拟连接过程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delay(500);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Connected, IP address: ");
  //输出station IP地址,这里的IP地址由DHCP分配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Serial.println("Setup End");
}

void loo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