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126)---JQ6500语音模块

楼主:
37款传感器与模块的提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其实Arduino能够兼容的传感器模块肯定是不止37种的。鉴于本人手头积累了一些传感器和模块,依照实践出真知(一定要动手做)的理念,以学习和交流为目的,这里准备逐一动手试试做实验,不管成功与否,都会记录下来---小小的进步或是搞不定的问题,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二十六:JQ6500语音模块 MP3模块 MCU串口控制播报 一对一5路控制 音乐IC

网友A(2019-09-26):
JQ6500
是一个提供串口的MP3芯片,完美的集成了MP3、WMV的硬解码。同时软件支持TF卡驱动,支持电脑直接更新spi flash的内容,支持FAT16、FAT32文件系统。通过简单的串口指令即可完成播放指定的音乐,以及如何播放音乐等功能,无需繁琐的底层操作,使用方便,稳定可靠是此款产品的最大特点。另外该芯片也是深度定制的产品,专为固定语音播放领域开发的低成本解决方案。

网友A:
模块功能
1、支持采样率(KHz):8/11.025/12/16/22.05/24/32/44.1/48
2、24 位 DAC 输出,动态范围支持 90dB,信噪比支持 85dB
3、完全支持 FAT16、FAT32 文件系统,最大支持 32G 的 TF 卡,支持 32G 的 U 盘、64M 字节的NORFLASH
4、多种控制模式,串口模式、AD 按键控制模式
5、广播语插播功能,可以暂停正在播放的背景音乐
6、音频数据按文件夹排序,最多支持 100 个文件夹,每隔文件夹可以分配 1000 首歌曲
7、30 级音量可调,10 级 EQ 可调
8、可以外挂 spi flash,连接电脑可以显示 spi flash 的盘符进行更新内容
9、可以通过单片机串口进行控制播放指定的音乐
10、在按键模式下,可以进行播放模式选择:脉冲可重复、脉冲不可重复、电平非保持可循环、电平保持可循环。

网友A:
模块应用
1、 车载导航语音播报
2、 公路运输稽查、收费站语音提示;
3、 火车站、汽车站安全检查语音提示;
4、 电力、通信、金融营业厅语音提示;
5、 车辆进、出通道验证语音提示;
6、 公安边防检查通道语音提示;
7、 多路语音告警或设备操作引导语音;
8、 电动观光车安全行驶语音告示;
9、 机电设备故障自动报警;
10、消防语音报警提示;
11、自动广播设备,定时播报。

网友A: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二十六:JQ6500语音模块 MP3模块 MCU串口控制播报
GitHub官网:https://github.com/sleemanj/JQ6500_Serial#jq6500_serial
库文件 下载:http://sparks.gogo.co.nz/JQ6500_Serial.zip
项目:MP3播放器的最小示例,只需循环播放所有曲目。
*/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include <JQ6500_Serial.h>

// Create the mp3 module object,
//   Arduino Pin 8 is connected to TX of the JQ6500
//   Arduino Pin 9 is connected to one end of a  1k resistor,
//     the other end of the 1k resistor is connected to RX of the JQ6500
//   If your Arduino is 3v3 powered, you can omit the 1k series resistor
   JQ6500_Serial mp3(8,9);

void setup() {
  mp3.begin(9600);
  mp3.reset();
  mp3.setVolume(20);
  mp3.setLoopMode(MP3_LOOP_ALL);
  mp3.play();
}

void loop() {
  // Do nothing, it's already playing and looping :-)
}

网友A: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二十六:JQ6500语音模块 MP3模块 MCU串口控制播报
GitHub官网:https://github.com/sleemanj/JQ6500_Serial#jq6500_serial
库文件 下载:http://sparks.gogo.co.nz/JQ6500_Serial.zip
项目:语音模块JQ6500库说明
*/

语音模块JQ6500库说明
play()     开始播放当前文件。
restart()  重新播放
pause()      暂停
next()        下一曲
volumeUp()   音量+
volumeDn()   音量-
prev()      播放前一个文件。
nextFolder() 播放下一个文件夹。
prevFolder() 播放前一个文件夹。
setVolume(byte volumeFrom0To30) 音量设置 为一个特定的水平(0至30)。
setSource(byte source) 设置源以读取MP3数据
以下两种模式:
MP3_SRC_BUILTIN    -从板上闪存读取文件
MP3_SRC_SDCARD     -从SD卡读取文件MP3_LOOP_NONE (JQ6500-28Ponly)
setEqualizer(byte equalizerMode) 设置均衡器 将均衡器设置为6种预置模式中的一种。
以下是6种模式:
MP3_EQ_NORMAL
MP3_EQ_POP
MP3_EQ_ROCK
MP3_EQ_JAZZ
MP3_EQ_CLASSIC
MP3_EQ_BASS
setLoopMode(byte loopMode) 设置循环模式  下面的5种模式
*  *  MP3_LOOP_ALL       -循环遍历所有文件.
*  * MP3_LOOP_FOLDER    -循环遍历同一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SD Cardonly)
*  * MP3_LOOP_ONE       -循环的一个文件.
*  * MP3_LOOP_RAM       -循环的一个文件(不确定它是如何不同于以往!)
*  * MP3_LOOP_NONE      -没有循环,只需播放一个文件,然后停止。 (akaMP3_LOOP_ONE_STOP)
playFileByIndexNumber(unsignedint fileNumber)  播放指定的语音  发挥基于其特定的文件(FAT表)指数。注意索引号
*与文件名无关(除非您上传/复制到文件名中的媒体)。
*对SD卡FAT表进行排序,为操作系统搜索FAT排序实用程序
*选择。
playFileNumberInFolderNumber(unsignedint folderNumber, unsigned int fileNumber)  *根据文件夹和文件的名称在特定文件夹中播放特定文件。
*仅适用于SD卡。
*要使用这个函数,文件夹必须从00到99以及文件夹中的文件命名。
*必须命名为从000.mp3到999.mp3
所以对sd卡进行“/ 03 / 006播放MP3文件,使用MP3。
playfilenumberinfoldernumber(3, 6);
sleep() 睡眠模式 如果使用SD卡,不推荐使用。原因:SD卡会出现无法读取,直到设备再次上电。
reset() 软复位 ;在实际操作中,有时可能需要对设备进行电源循环,这可能是必要的,因为有时它可能会有点混乱,尤其是如果改变了SD卡的状态。所以如果设计一个PCB /电路包括jq6500模块可能是值得包括这样的能力(即动力装置通过MOSFET可以打开/关闭时)。
getStatus() 状态查询命令,从设备获取状态。谨慎!这是由于以下原因,有些是不可靠的
* 1。工作的时候从上次的记忆(MP3_SRC_BUILTIN),停了下来,似乎永远不会回来,只有播放和暂停
* 2。有时停下来还当它是工作,要抓住这getStatus()其实查询模块几次,以确保它是真的知道它告诉了我们什么。
getVolume()     获取当前 音量 between 0 and 30
getEqualizer()  获取当前 均很器模式
getLoopMode()   获取当前 循环模式
getVersion()    获取版本
countFiles(byte source)
在指定媒体 计数文件数量。
*@param源之一mp3_src_builtin和mp3_src_sdcard
* @返回文件数量上的媒体。
countFolders(byte source)
计数文件夹的数量在指定媒体。
*请注意,只有SD卡可以有文件夹。
*@param源之一mp3_src_builtin和mp3_src_sdcard
* @return数量的文件夹上的媒体。
currentFileIndexNumber(bytesource)
当前播放(或暂停,或将播放下一个停止的文件)文件,返回文件的(FAT表)索引号。
*这个数可以用playfilebyindexnumber();
*@param源之一mp3_src_builtin和mp3_src_sdcard
*  @return文件数。
currentFilePositionInSeconds()
*对于当前播放或暂停的文件,返回当前位置(以秒为单位)。
* @return当前播放的文件的秒数。
currentFileLengthInSeconds()
*对于当前播放或暂停的文件,将文件的总长度以秒为单位返回。
* @return音频文件长度以秒为单位。
currentFileName(char *buffer,unsigned int bufferLength)
对“当前”文件名,在SD卡。
*当前文件是正在播放、暂停或停止的文件,然后可以是下一个播放,也可以是最后播放的,不确定的。
*最好只在播放或暂停时咨询,您知道SD卡是激活源。
*不幸的是,没有办法查询该设备,以找出哪些媒体是活动的来源(至少不是我所知道的)。
sendCommand(byte command, bytearg1, byte arg2, char *responseBuffer, unsigned int bufferLength) 发送命令到jq6500模块
其他版本:
sendCommand(bytecommand);
sendCommand(bytecommand, byte arg1);
sendCommand(bytecommand, byte arg1, byte arg2);
*@param command        从数据表发送的字节值。.
*@param arg1           第一(如果有的话)参数字节
*@param arg2           第二个参数(如果存在)字节
*@param responseBuffer 缓冲区来存储一行回应,如果为空,没有响应读。
*@param buffLength     响应缓冲区包括空终止符的长度。
sendCommandWithUnsignedIntResponse(bytecommand) 发送命令到jq6500模块,并得到回应
*为查询命令的jq6500通常发送一个整数的响应(在UART为4进制数字)。
*@param命令字节的值将从数据表。
*  @return模块响应。

网友A:
/*
【Arduino】108种传感器模块系列实验(资料+代码+图形+仿真)
实验一百二十六:JQ6500语音模块 MP3模块 MCU串口控制播报
GitHub官网:https://github.com/sleemanj/JQ6500_Serial#jq6500_serial
库文件 下载:http://sparks.gogo.co.nz/JQ6500_Serial.zip
项目:测试MP3播放器模块
*/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SoftwareSerial.h>
#include <JQ6500_Serial.h>

// Create the mp3 module object,
//   Arduino Pin 8 is connected to TX of the JQ6500
//   Arduino Pin 9 is connected to one end of a  1k resistor,
//     the other end of the 1k resistor is connected to RX of the JQ6500
//   If your Arduino is 3v3 powered, you can omit the 1k series resistor
JQ6500_Serial mp3(8,9);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Serial.begin(9600);
  mp3.begin(9600);
  mp3.reset();
  statusAndHelpOutput();
}

void loop() {

    byte b;
    if(Serial.available())
    {
      b = Serial.read();

      switch(b)
      {
        case 'p': Serial.println("Play");   mp3.play();     return;
        case 'r': Serial.println("Restart"); mp3.restart(); return;
        case ' ': Serial.println("Pause"); mp3.pause();     return;
        case '>': Serial.println("Next");  mp3.next();      return;
        case '<': Serial.println("Prev");  mp3.prev();      return;

        case ']': Serial.println("Next Folder");  mp3.nextFolder(); return;
        case '[': Serial.println("Prev Folder");  mp3.prevFolder(); return;

        case '+': Serial.println("Vol +"); mp3.volumeUp(); return;
        case '-': Serial.println("Vol -"); mp3.volumeDn(); return;
        case 'm': Serial.println("Vol 0"); mp3.setVolume(0); return;

        case 'v':
        {
          char volBuff[10];
          memset(volBuff, 0, sizeof(volBuff));
          Serial.readBytesUntil('\n',volBuff, sizeof(volBuff)-1);
          mp3.setVolume(max(0,min(30, atoi(volBuff))));

          Serial.print("Vol ");
          Serial.println(max(0,min(30, atoi(volBuff))));
        }
        return;

        case 'e':
        {
          do
          {
            while(!Serial.available()); // Wait
            b = Serial.read();
            if(b != ' ') break; // Allow "e N" or "eN" etc...
          } while(1);

          Serial.print("Equalizer ");
          switch(b)
          {
            case 'N': Serial.println("Normal");  mp3.setEqualizer(MP3_EQ_NORMAL);  break;
            case 'P': Serial.println("Pop");     mp3.setEqualizer(MP3_EQ_POP);     break;
            case 'R': Serial.println("Rock");    mp3.setEqualizer(MP3_EQ_ROCK);    break;
            case 'J': Serial.println("Jazz");    mp3.setEqualizer(MP3_EQ_JAZZ);    break;
            case 'C': Serial.println("Classic"); mp3.setEqualizer(MP3_EQ_CLASSIC); break;
            case 'B': Serial.println("Bass");    mp3.setEqualizer(MP3_EQ_BASS);    break;
          }
        }
        return;

        case 'l':
        {
          do
          {
            while(!Serial.available()); // Wait
            b = Serial.read();
            if(b != ' ') break; // Allow "e N" or "eN" etc...
          } while(1);

          Serial.print("Loop ");
          switch(b)
          {
            case 'A': Serial.println("All"); mp3.setLoopMode(MP3_LOOP_ALL);      break;  // Plays the tracks one after another and repeats
            case 'F': Serial.println("Folder"); mp3.setLoopMode(MP3_LOOP_FOLDER);       break; // Loop within folder
            case 'O': Serial.println("One (repeat playing same file)"); mp3.setLoopMode(MP3_LOOP_ONE);       break; // | These seem to do the same, repeat the same track over and over
            case 'R': Serial.println("??? -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exactly, in the datasheet it is \"RAM\""); mp3.setLoopMode(MP3_LOOP_RAM);       break; //-
            case 'N':
            case 'S': Serial.println("None (play file and stop)"); mp3.setLoopMode(MP3_LOOP_ONE_STOP); break;  // Default, plays track and stops
          }
        }
        return;

        case 's':
        {
          do
          {
            while(!Serial.available()); // Wait
            b = Serial.read();
            if(b != ' ') break; // Allow "e N" or "eN" etc...
          } while(1);

          Serial.print("Source ");
          switch(b)
          {
            case 'S': Serial.println("SD Card (if available)."); mp3.setSource(MP3_SRC_SDCARD);      break;
            case 'B': Serial.println("on board memory.");mp3.setSource(MP3_SRC_BUILTIN);   break;
          }
        }
        return;

        case 'f':
        {
          char fnumBuff[10];
          memset(fnumBuff, 0, sizeof(fnumBuff));
          Serial.readBytesUntil('\n',fnumBuff, sizeof(fnumBuff)-1);
          unsigned int fnum = strtoul(fnumBuff, NULL, 10);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Play file #");
          Serial.print(fnum);
          Serial.println(F(" (if it exists)."));
          mp3.playFileByIndexNumber(fnum); // 48 == ord('0')
          return;

        }
        return;

        case 'F':
        {
          char fnumBuff[10];
          memset(fnumBuff, 0, sizeof(fnumBuff));
          Serial.readBytesUntil('/',fnumBuff, sizeof(fnumBuff)-1);
          unsigned int folnum = strtoul(fnumBuff, NULL, 10);

          memset(fnumBuff, 0, sizeof(fnumBuff));
          Serial.readBytesUntil('\n',fnumBuff, sizeof(fnumBuff)-1);
          unsigned int fnum = strtoul(fnumBuff, NULL, 10);

          fnum   = max(1,min(fnum, 999));
          folnum = max(1,min(folnum, 99));

          Serial.print("Play ");
            if(folnum < 10) Serial.print('0');
          Serial.print(folnum);
          Serial.print('/');
            if(fnum < 10) Serial.print("00");
            else if(fnum < 10) Serial.print('0');
          Serial.print(fnum);
          Serial.println(".mp3 (if it exists).");
          mp3.playFileNumberInFolderNumber(folnum, fnum); // 48 == ord('0')
        }
        return;

        case '?': statusAndHelpOutput(); return;

        case 'S': Serial.println("Sleep"); mp3.sleep(); return;
        case 'z': Serial.println("Reset"); mp3.reset(); return;

      }

    }

    static unsigned long m = millis();

    if(millis() > 1000 && m < (millis() - 1000))
    {
      if((mp3.getStatus() == MP3_STATUS_PLAYING))
      {
        Serial.print(F("Playing, Current Position: "));
        Serial.print(mp3.currentFilePositionInSeconds());
        Serial.print(F("s / "));
        Serial.print(mp3.currentFileLengthInSeconds());
        Serial.println('s');
      }
      m = millis();
    }
}

void statusAndHelpOutput()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F("JQ6500 MP3 Player Demo"));
   Serial.println(F("~~~~~~~~~~~~~~~~~~~~~~~~~~~~~~~~~~~~~~~~~~~~~~~~~~~~~~~~~~~~~~~~~~~~~~~~~~~~~~~~~~~~~~~~~~~~~~"));

   Serial.print(F("Status           : "));
   switch(mp3.getStatus())
   {
     case MP3_STATUS_STOPPED: Serial.println(F("Stopped")); break;
     case MP3_STATUS_PLAYING: Serial.println(F("Playing")); break;
     case MP3_STATUS_PAUSED:  Serial.println(F("Paused"));  break;
   }

   Serial.print(F("Volume (0-30)    : "));
   Serial.println(mp3.getVolume());

   Serial.print(F("Equalizer        : "));
   switch(mp3.getEqualizer())
   {
     case MP3_EQ_NORMAL:     Serial.println(F("Normal"));  break;
     case MP3_EQ_POP:        Serial.println(F("Pop"));     break;
     case MP3_EQ_ROCK:       Serial.println(F("Rock"));    break;
     case MP3_EQ_JAZZ:       Serial.println(F("Jazz"));    break;
     case MP3_EQ_CLASSIC:    Serial.println(F("Classic")); break;
     case MP3_EQ_BASS:       Serial.println(F("Bass"));    break;
   }

   Serial.print(F("Loop Mode        : "));
   switch(mp3.getLoopMode())
   {
     case MP3_LOOP_ALL:      Serial.println(F("Play all tracks, then repeat."));  break;
     case MP3_LOOP_FOLDER:   Serial.println(F("Play all tracks in folder, then repeat."));     break;
     case MP3_LOOP_ONE:      Serial.println(F("Play one track then repeat (loop track)."));    break;
     case MP3_LOOP_RAM:      Serial.println(F("Unknown function exactly, seems to play one track then repeat?"));    break;
     case MP3_LOOP_ONE_STOP: Serial.println(F("Play one track then stop."));    break;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F("# of On Board Memory Files    : "));
   Serial.println(mp3.countFiles(MP3_SRC_BUILTIN));

   Serial.print(F("\"Current\" On Board Memory File Index: "));
   Serial.println(mp3.currentFileIndexNumber(MP3_SRC_BUILTIN));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F("# of SD Card Files    : "));
   Serial.println(mp3.countFiles(MP3_SRC_SDCARD));

   Serial.print(F("# of SD Card Folders  : "));
   Serial.println(mp3.countFolders(MP3_SRC_SDCARD));

   Serial.print(F("\"Current\" SD Card File Index: "));
   Serial.println(mp3.currentFileIndexNumber(MP3_SRC_SDCARD));

   Serial.print(F("\"Current\" SD Card File Name : "));
   char buff[120];
   mp3.currentFileName(buff, sizeof(buff));
   Serial.println(buff);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F("Controls (type in serial monitor and hit send): "));
   Serial.println(F("~~~~~~~~~~~~~~~~~~~~~~~~~~~~~~~~~~~~~~~~~~~~~~~~~~~~~~~~~~~~~~~~~~~~~~~~~~~~~~~~~~~~~~~~~~~~~~"));
   Serial.println(F("? Display this menu.\n"));

   Serial.println(F("p Play\t\t> Next\t\t< Prev\n[space] Pause\tr Restart from start of file\n] Next folder\t[ Prev folder\n"));

   Serial.println(F("f[1-65534]      Play file by (FAT table) index number\nF[01-99]/[001-999].mp3 Play [001-999].mp3 in folder [01-99]\n"));

   Serial.println(F("+ Vol up\t- Vol down\tm Mute\nv[0-30] Set volume\n\ne[N/P/R/J/C/B] Equalizer (N)ormal, (P)op, (R)ock, (J)azz, (C)lassic, (B)ass\nl[A/F/O/R/N]   Loop (A)ll, (F)older, (O)ne, (R)???, (N)o Loop\ns[S/B]         Switch to (S)D Card/(B)uilt In Memory\n\n"));
}

网友B(2020-01-10):
能问问 51单片机怎么通过串口控制它放指定音频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问问 51单片机怎么通过串口控制它放指定音频吗

51单片机不懂啊,不好意思

网友C(2021-01-08):
您好,请问有JQ8200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有JQ8200吗?

说错了,是JQ8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