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64S4A12单片机烧写找不到?是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2019-09-22):
第一次用STC8A的,烧写找不到器件,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A:
楼主ISP版本低才会找不到

网友B:
没问题的

网友C:
确认您的脚位排序没有错误码?

网友C:
14脚是电源+,16脚是电源-,12脚先不接,试试

网友C:
P3.0是8脚,P3.1是19脚,好像您这里的两个脚传输数据有误

网友C:
P3.0是18脚,P3.1是19脚,好像您这里的两个脚传输数据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