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1637驱动四位数码管+DS1302)做的实时时钟,带按键设置,实物已验证ok

楼主(2019-09-22):
在某宝上买了TM1637模块,准备做过实时时钟;在网上查了相关资料。
于是就做了。
!!!!由于公司电脑,诸多不便。

TM1637.c

#include "TM1637.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imer.h"

extern volatile uint32  timer_tick_count ;                                               //定时器节拍
unsigned char shi,ge,bai,qian;
/********************定义数据*************************/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极数码管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 //共阳显示数据0-9
                            /* 0   1    2    3    4     5    6    7     8    9   */

void IIC_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i++) _nop_();
}

/*********************************************************
*
启动IIC
*********************************************************/

void start_IIC(void)

{
    SCL=1; //给芯片发送开始信号
    SDA=1;
    IIC_delay();
    SDA=0;
    IIC_delay();
    SCL=0; //开始信号传送完
    IIC_delay();
}

/*******************************************************
*
停止IIC
*******************************************************/
void stop_IIC(void)
{
    SCL=0;
    IIC_delay();
    SDA=0;
    IIC_delay();
    SCL=1;
    IIC_delay();
    SDA=1;
}

void ack_IIC()
{
    SCL=0;
    _nop_();_nop_();_nop_();
    while(SDA);
    SCL=1;
    _nop_();_nop_();_nop_();
    SCL=0;
}

/*******************************************************
*
写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Write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开始传送8位数据,每循环一次传送一位数据
    {
        SCL=0;
        IIC_delay();
        WriteData=WriteData>>1;
        SDA=CY;
        IIC_delay();
        SCL=1;
        IIC_delay();
    }
//8位数据传送完
    ack_IIC(); //判断芯片发过来的ACK应答信号
}
/*******************************************************

/************************************************
写一字节数据到LEDSROM
**************************************************/

void write_LEDSROM(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WData)
{
    start_IIC(); //调用开始信号
    WriteByte(addr); //写起始地址命令(0C0H),地址00H单元。
    WriteByte(WData);//给显示寄存器写显示数据,值可根据实参改变
    stop_IIC(); //调用结束信号,一个字节命令发送完毕,可以发送下一个命令
}
/************************************************
/************************************************
*
分开写数据到LED
**************************************************/
void xsled(void)
{

    SDA=1;
    SCL=1;
    start_IIC(); //调用开始信号
    WriteByte(0x44);//写命令40H(数据设置)
    stop_IIC(); //调用结束信号,一个字节命令发送完毕,可以发送下一个命令
    write_LEDSROM(0xC0,table[qian]); //第一个数码管
//        write_LEDSROM(0xC1,table[bai]|1<<7);  //第二个数码管,1<<7是闪烁点
    write_LEDSROM(0xC2,table[shi]); //第三个数码管
    write_LEDSROM(0xC3,table[ge]);//第四个数码管
    IIC_delay();
    start_IIC(); //调用开始信号
    WriteByte(0x8a); //送开屏命令,(8BH),亮度可以根据低三位调节。//显示亮度
    stop_IIC(); //调用结束信号,一个字节命令发送完毕,可以发送下一个命令
}

TM1637.h
#ifndef _TM1637_H
#define _TM1637_H

#include "init.h"

/********************定义控制端口**********************/
sbit SCL=P2^6;
sbit SDA=P2^7;

void IIC_delay(void) ;
void start_IIC(void) ;
void stop_IIC(void);
void ack_IIC();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WriteData);
void write_LEDSROM(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WData);
void xsled(void);
#endif

有需要的可以加我QQ:2279196123
此程序在开发板已ok

网友A(2020-01-15):
怎么连接的有详细的步骤吗,看不明白

网友B(2020-07-25):
楼主可以把代码发上来么?正在学习,多谢!

网友C(2021-01-26):
电路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