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关于这个三极管分别作用?

楼主(2019-09-23):
电路中上三极管是什么作用,电流又是怎么流入

网友A:
如果amp输入高电平,Q2导通,Q1基极电平下拉,pnp管Q1导通

网友B:
这应该是一个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amp输入高电平,Q2导通,Q1基极电平下拉,pnp管Q1导通

这里三极管是起到放大作用还是开关?

网友C:
这是开关电路,不要管电流,你要理解电平的高平会使另一个三极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可以了
这主要是用用来扩大电流和电压的的,但严格意义上来说电压是没有扩大的
但如果你用射跟随器的话,输出电压会下降一个VBE的的
基础要学好呀

网友D:
类似一个高放大倍数的复合管,Q2有电流后导通,之后Q1的CB极有电流,Q1导通。

网友E:
应该是小信号放大电路,不会是开关电路

网友F:
近似是互补达林顿接法。获取较高的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开关电路,不要管电流,你要理解电平的高平会使另一个三极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可以了
这主要是用用来 ...

这个怎么理解为开关电路,可以详细说下吗

网友G:
AMP信号控制两级放大,供参考。

网友H:
1. Q1导通,集电极输出VDD高电平;
2. Q2导通,Q1才会导通;
3. 从上面两点来看,开关电路,非放大信号电路。

网友I:
直流放大电路和开关电路本身没有明显界限,放大到饱和了就成开关电路. AMP信号达到Q2饱和即可认为Q1在这个电路达到开的作用,但AMP没输入悬空状态很有可能因干扰导致Q1输出不可控状态. 部分没有明白原理的建议还是好好修下模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