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51系列低功耗模式编程

楼主(2019-09-23):
STM32L151系列低功耗模式:Stop模式、Stop+RTC模式、Sleep模式
STM32L系列有五种低功耗模式,分别是standby,stop,sleep,low power sleep,low power run.
其中standby模式下功耗最低,实测电流为1uA,此种模式下数据不保存。
stop模式实测功耗为1.3uA,此种模式下数据保存。
sleep模式下功耗为1mA左右,主要受频率,温度等影响,功耗发生变化。

此代码使用RTC唤醒,使用其他方式唤醒方式相对简单,可以参考st官方例程。

/*
*********************************************************
** Filename: stop_mode.c
** Abstract: 使用STM32L151C8T6MCU,使用RTC唤醒STOP和STANDBY模式下的低功耗,低功耗时长可以人为的进行设置
**                                设置低功耗时长时请参考头文件中关于时长的宏定义
** 使用注意事项:使用CubeMX生成函数时,在main()函数后会自动生成SystemClock_Config()函数,此程序中调用了该函数。
**                                如果该函数在其他文件中,请将该.h文件加入,以免发生错误;
** Date : 2018-01-04
** Author:王翔武
*********************************************************
*/

/* Includes ------------------------------------------------------------------*/
#include "pwr_mode_rtc.h"
#include "main.h"

RTC_HandleTypeDef RTCHandle;        //RTC结构体变量

//进入STOP模式低功耗,使用RTC功能唤醒,其中stoptime单位为S,如设置1,低功耗1秒后唤醒
void enter_stop_rtc(float stoptime)
{
        uint32_t i;                //局部变量,用于计算低功耗时长
        system_power_config();

    /* Disable Wakeup Counter */
    HAL_RTCEx_DeactivateWakeUpTimer(&RTCHandle);

        /*To configure the wake up timer to 4s the WakeUpCounter is set to 0x242B:
        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 = RTCCLK_Div16 = 16
        Wakeup Time Base = 16 /(~37KHz) = ~0,432 ms
        Wakeup Time = ~5s = 0,432ms  * WakeUpCounter
        ==> WakeUpCounter = ~5s/0,432ms = 11562 */
        i = stoptime*2396;
    HAL_RTCEx_SetWakeUpTimer_IT(&RTCHandle, i, 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16);

    /* Enter Stop Mode */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LOWPOWER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
        SystemClock_Config();
}

//进入STANDBY模式低功耗,使用RTC功能唤醒,其中standbytime单位为S,如设置1,低功耗1秒后唤醒
void enter_standby_rtc(float standbytime)
{
        uint32_t i;                //局部变量,用于计算低功耗时长
        system_power_config();

        if(__HAL_PWR_GET_FLAG(PWR_FLAG_SB) != RESET)
        {
                /* Clear Standby flag */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FLAG_SB);
        }

    /* Disable Wakeup Counter */
    HAL_RTCEx_DeactivateWakeUpTimer(&RTCHandle);

        /*To configure the wake up timer to 4s the WakeUpCounter is set to 0x242B:
        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 = RTCCLK_Div16 = 16
        Wakeup Time Base = 16 /(~37KHz) = ~0,432 ms
        Wakeup Time = ~5s = 0,432ms  * WakeUpCounter
        ==> WakeUpCounter = ~5s/0,432ms = 11562 */
        i = standbytime*2396;
    HAL_RTCEx_SetWakeUpTimer_IT(&RTCHandle, i, 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16);

        /* Clear all related wakeup flags */
        __HAL_PWR_CLEAR_FLAG(PWR_FLAG_WU);

         /* Enter the Standby mode */
        HAL_PWR_EnterSTANDBYMode();
}

//进入SLEEP模式低功耗,使用RTC功能唤醒,其中sleeptime单位为S,如设置1,低功耗1秒后唤醒
void enter_sleep_rtc(float sleeptime)
{
        uint32_t i;                //局部变量,用于计算低功耗时长

        system_power_config();

    /* Disable Wakeup Counter */
    HAL_RTCEx_DeactivateWakeUpTimer(&RTCHandle);

        /*To configure the wake up timer to 4s the WakeUpCounter is set to 0x242B:
        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 = RTCCLK_Div16 = 16
        Wakeup Time Base = 16 /(~37KHz) = ~0,432 ms
        Wakeup Time = ~5s = 0,432ms  * WakeUpCounter
        ==> WakeUpCounter = ~5s/0,432ms = 11562 */
        i = sleeptime*2396;
    HAL_RTCEx_SetWakeUpTimer_IT(&RTCHandle, i, 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16);

    /*Suspend Tick increment to prevent wakeup by Systick interrupt.
    Otherwise the Systick interrupt will wake up the device within 1ms (HAL time base)*/
    HAL_SuspendTick();

    /* Enter Sleep Mode , wake up is done once Key push button is pressed */
    HAL_PWR_EnterSLEEPMode(PWR_MAINREGULATOR_ON, PWR_SLEEPENTRY_WFI);

    /* Resume Tick interrupt if disabled prior to sleep mode entry*/
    HAL_ResumeTick();
}

//低功耗关闭项
void system_power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 Enable Power Control clock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 Enable Ultra low power mode */
        HAL_PWREx_EnableUltraLowPower();

        /* Enable the fast wake up from Ultra low power mode */
        HAL_PWREx_EnableFastWakeUp();

        /* Enable GPIOs clock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H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 Configure all GPIO port pins in Analog Input mode (floating input trigger OFF) */
        /* Note: Debug using ST-Link is not possible during the execution of this   */
        /*       example because communication between ST-link and the device       */
        /*       under test is done through UART. All GPIO pins are disabled (set   */
        /*       to analog input mode) including  UART I/O pins.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ure.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HAL_GPIO_Init(GPIOH, &GPIO_InitStructure);
        HAL_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Disable GPIOs clock */
        __HAL_RCC_GPIOA_CLK_DIS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DIS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DIS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DISABLE();
        __HAL_RCC_GPIOH_CLK_DISABLE();
        __HAL_RCC_GPIOE_CLK_DISABLE();

        /* Configure RTC */
        RTCHandle.Instance = RTC;
        /* Configure RTC prescaler and RTC data registers as follow:
        - Hour Format = Format 24
        - Asynch Prediv = Value according to source clock
        - Synch Prediv = Value according to source clock
        - OutPut = Output Disable
        - OutPutPolarity = High Polarity
        - OutPutType = Open Drain */
        RTCHandle.Init.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RTCHandle.Init.AsynchPrediv = 0x7C;
        RTCHandle.Init.SynchPrediv = 0x0127;
        RTCHandle.Init.OutPut = RTC_OUTPUT_DISABLE;
        RTCHandle.Init.OutPutPolarity = RTC_OUTPUT_POLARITY_HIGH;
        RTCHandle.Init.OutPutType = RTC_OUTPUT_TYPE_OPENDRAIN;
        if(HAL_RTC_Init(&RTCHandle)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 Johnking *****END OF FILE****/

网友A(2019-12-04):
说的很详细,感谢。先拿来试试!

网友B(2020-06-12):
正在用这个芯片,学习下,感谢

网友C(2023-02-19):
下载不了了,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