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值一样,大小不一样的元器件不同之处是什么?

楼主(2019-09-23):
有时候,比如电容的值是一样的,就是封装不一样,有的是0603,有的是0805,还有的是插脚的,这些区分用哪一种是根据是什么呢?

网友A:
你仅指明了容量一样,但电容还有几个关键的因素是耐压和误差,选择用哪种只有电路上各参数都满足,然后根据做板的大小和加工的工艺来选择

网友B:
耐压等级、安装需求等

网友C:
集成度的大小

网友D:
电容有容量、耐压、有无极性、误差、寄生电感等参数。

电阻也有阻值、功率、精度、寄生电感等参数。

网友E:
电容,很多时候我们考虑到是耐压和容量,很少有人考虑到电流问题,但在现实使用中,电流却起很重要的作用,必须考虑,特别是高频场合的应用!电流大,极板的面积大,如果容量、耐压不变,还要考虑发热问题,所以,有时候不是体积越小越好!有时候,我们用4个耐压一样、容量一样的电容,两串两并,替换单个电容就是增大电流(假设,用4个500P/12KV 替用单个500P/12KV)其实也是增大功率,但这在电容的参数标注上被忽略,经常让人走弯路。。

网友F:
要看电路设计,比如:贴片的电路板你装直插的元件肯定装不上

网友G:
我也想知道,有的电路板还用63V的涤纶电容,用耐压高店的贴片电容不好吗?

网友H:
功率不一样,电容个头太小了有时候效果不好,隔离需要足够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知道,有的电路板还用63V的涤纶电容,用耐压高店的贴片电容不好吗?

是的,不知道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很多时候我们考虑到是耐压和容量,很少有人考虑到电流问题,但在现实使用中,电流却起很重要的作用, ...

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

楼主:
好的,谢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仅指明了容量一样,但电容还有几个关键的因素是耐压和误差,选择用哪种只有电路上各参数都满足,然后根据做 ...

那岂不是整个板子每个元器件的作用,参数都是需要知道的?从而计算需要什么参数的其他元器件?

网友I:
电容考虑材质、耐压。如高频用NOP低频用XR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功率不一样,电容个头太小了有时候效果不好,隔离需要足够的空间。

对于功率的要求是要看具体板子的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容考虑材质、耐压。如高频用NOP低频用XR等

设计一块板子,还有这么多讲究啊

网友J:
封装得看尺寸型号和类型,根据使用需要选择。需要可插拔就得选直插的配上底座。贴片的就是固定好的,根据设计的电路选择数据符合的元器件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封装得看尺寸型号和类型,根据使用需要选择。需要可插拔就得选直插的配上底座。贴片的就是固定好的,根据设 ...

好的,谢谢您的提议,这样就不会太模糊了